迅维实地二期小小白维修故障板苹果6代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1-21):
拿到6代故障板时,看了下外观,进过水,有个地方还有发霉的迹像。如下图:

还有几处生锈了的,就不一一拍照了。
心想,这板肯定问题不少呀,就开始上电,有小漏电如下图:
开始短接开机,一看是定电流200多,如下图
看见是237的定电流后,就想起我们徐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这种故障的原因。
马上就想起是显示电路的问题,就开始对显示接口J2019打值测电压。图下
打值,测电压后的数据如下:
显示接口测量结果结束后,心想一定是显示屏的负5.7V没电,所以背光也不会被开启。只有显示屏得到正负5.7V电压后,CPU才会通过I2C总线开启背光,背光开启后,CPU又通过MIPI总线传输显示数据给显示屏,才会显示,跟据显示电路原理。
  5.7V U1501显示触摸电源IC 提供的,所以拆了U1501,在测量J2019的第28脚到U1501E2E3脚线路相通,没有断路,也顺便测了下这两个点之间相连的FL2061,C2044正常。如图

综合以上的条件,果断断定U1501一定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从好板上拆了一个下来,执好锡装上,散热后,准备上电试下,这时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是小小白嘛,这种心情是有的。
     上电后,触发开机,电流能正常跳变了,由于拍照技术不好,没拍电流跳变图片。但接上显示屏给大家上了开机的图片。如下:(由于显示屏不正常所以是花的)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我也见在学习,呵呵,只有大家互动,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
实地学习就是效果快 立马变大师

网友:
说的也是咯,来实地有实地的好处吧。

网友A:
实地学员学好出来确实很牛,谢谢分享

网友B:
为什么电流200MA就直接判断不显示了呢?

网友:
还不会搞手机。。。。

网友C:
手工第一,然后理论第二。楼主加油把。我们也加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真好!!!!!!!!!!!!!!!!!!!!!!!

我这只是初级的了,献丑了,不要笑话就行了。呵呵。你的等级比我还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工第一,然后理论第二。楼主加油把。我们也加油把

是的我们大家都要加油,这样才会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谢谢!!!!!!!!!!!!!!!

我也是正在学习呵呵,不对的地方指证下就行了。

网友:
资料齐全, 事半功倍 !继续努力。

网友F:
进水的机器是不是还好搞一点  要是进的多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谢谢!!!!!!!!!!!!!!!

按照教程操作百分百成功,亲自体验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
本来想去,可惜没时间啦,一天换换屏 换换尾插 修下电脑感觉没激情啦

网友(点评):
要对自己有信心,干一行爱一行,激情就会四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学好出来确实很牛,谢谢分享

呵呵,也是要自己多勤加苦练的,才会有收获。谢谢评论。:kaixin

网友:
不错,学习了加油楼主努力本来想去修下电脑感觉没激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的机器是不是还好搞一点  要是进的多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戏了

看进水时间长短吧,如果进水了没马上处理,拖时间长了肯定会难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流200MA就直接判断不显示了呢?

因为200的话不动了,老师说的就是显示电路问题呀,不要深究太深,学维修能修好就得了,研究太深会湖深的。

网友:
哈哈,真实用,基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就是下载分不够呀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脖子要粗

网友:
基地出来的个个都牛。。。。。

网友:
还是           国外        的主板

网友:
这苹果修的真不错,楼主已经不是小白白啦

网友:
这笔记做的比较详细,实地学习就是好,理论结合实际

网友:
顶起,乐于分享的人,             加分

网友:
维修界大神 又一克 冉冉升起 !!!!

网友:
厉害  想去基地学学手机维修了,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网友:
现在讯修的手机实地这么厉害,赞个

网友:
我也见在学习,呵呵,只有大家互动,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功力很高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屏也坏了

网友:
按照教程操作百分百成功,亲自体验学到更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