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2 13 B+电压求助

楼主(2017-11-21):
机器拿来  无待机    测试pq301隔离不过     pq301的4脚直接到 PQ715的4脚ACDRV   我没找到715  就用725代换   引脚是一样的       换了之后  隔离过了   P1,P2,P3都有电压   结果还是没待机   我看图纸  3,5V的  供电是由B+过来的    一测有短路   用烧机线烧  一个电容短路    去掉    不短了      通电还是没待机    隔离正常     B+没有电压       各位高手   分析分析

网友:
bq715    6脚  2.7V     10脚,16脚6V

网友:
.acok出来没有,公共点是否还短路。3 5V 是否短路。线性是否短路。3 5V EN 有没有、就这些。一般都能搞好.

网友:
ACOK   3.2V    没有短路了     3,5V的VIN电压(B+) 都没有     何谈EN呢

网友:
帮我看看   B+   怎么产生的       你看看我发的截图

网友:
他这个公共点是pwm方式产生的,查一查pu301的工作条件

网友:
bq715可以用bq725代替么    我是没有715所以用725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