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波形问题!!

楼主(2017-11-21):
图片中夹子夹在内存条座子边上,探头正极接主板DC座上,电压19v。
示波器按AUTO键 ,采集到的波形如下图:

请问大师、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

是普源示波器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夹子没有良好接地?不接地会感应到50赫兹的交流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夹子没有良好接地?不接地会感应到50赫兹的交流波形

接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台示波器买来就这样子。是不是质量没有达标哦

网友:
大师,大神们,师兄们,你们的普源有这个问题么有嘛。

网友:
夹螺丝孔位置试试,就这波形多数人的看法都是接地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台示波器买来就这样子。是不是质量没有达标哦

我的普源同型号  没有这样的问题
你这个要好好找找原因才行
问问售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