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是这样维修联想E40-70的。

楼主(2017-11-21):
无聊中接手一台联想E40-70,拆机发现5v芯片烧了,用的是SY8208的。取旧芯片时不注意,把芯片D极那片铜箔翘起,之后焊的时候焊工不行,没能焊回去,只能这样改了。

淘宝购入电源模块,
线性和USB供电接一个,原5V电感处接一个,可以自己改下开启,图片中白色那条就是5V PWM开启。
建议买固定输出的,有电位器那种,调一下,电压幅度好大。

顾客拿回去一段时间,一切OK。

补充内容 (2017-12-20 14:55):
快两个月了,没回来

网友:
这东西稳定吗?

网友:
我是这接剪板改待机电路改接那样稳定些。

网友:
牛批,第一次看到这样修。师傅,厉害了

网友:
我跟4楼一样第一次看见这么修笔记本的!!!高手思路广阔啊!!!

网友:
提醒楼主能把线弄的多短就弄的多短

网友A:
这种的电流只有3a不知电流够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电流只有3a不知电流够不够啊

原电路设计6A,我现在用两个模块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这样都行,那笔记本坏个几次 岂不成了拼装的主板了

网友B:
那原电路上的PG脚怎么办啊?从改板上飞线回去?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了,改LED灯就经常改,改PWM电路真没试过啊

网友:
下载分不够~

很是经典,值得我好好学习,希望您能发更多的实用帖子。

网友:
猛。。。。。。。。。这个够猛的 改 3 V5V

网友:
这样改是不是一插电USB的5V供电就出来了,这样电池的续航能力会不会下降呢

网友:
原电路修复的好些,这样看上去总感觉不太好看,好在装壳后这些看不出来,只怕留下隐患

网友C:
楼主,最长蓝色飞线是什么功能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长蓝色飞线是什么功能脚定义。

那是5V线性电压给充电接口信号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原电路上的PG脚怎么办啊?从改板上飞线回去?

3V PWM 芯片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