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0找不到硬盘,报错2100

楼主(2017-11-21):
硬盘确定是好的,但是在BIOS中找不到硬盘,

开机报错

FAN Error。

2100:Detection error on HDD0 (Main HDD)

Press ESC to continue

BIOS无法还原默认设置,F9不行,放电也不行,只会把时间还原了,BIOS其它设置都没有还原。

求大佬科普,萌新感激不尽!

网友A:
先把风扇问题解决了,进BIOS 里有回访出厂设置的选项然后按F10保存退出,实在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风扇问题解决了,进BIOS 里有回访出厂设置的选项然后按F10保存退出,实在不行就刷BIOS

恢复出厂设置不了,重刷BIOS后,问题依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手里有一台E450 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先吧!把BIOS问题处理了先

网友:
我有修到过 是BIOS的问题 但是 E550的机器 桥和CPU集成挺难搞的

网友:
刷原厂的BIOS 这种很多都是BIOS问题 必须要原厂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