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老师,看一下USB DM DP通往南桥的电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11-21):
路过的老师: 你们好!请看一下USB DM DP通往南桥的电感有什么作用?若去掉电感 用0欧姆电阻代替,对南桥是否影响?期待回复!

网友A:
共模电感,这是数字信号,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这是数字信号,抗干扰

老师您好!请问去掉电感 用0欧姆电阻代替,对南桥以及对外接USB设备有无影响,谢谢回复!

网友:
我认为去掉会有影响,,共模电感多用在抗干扰  电路,,,以后有干扰就会影响USB设备的工作

网友:
电感本身通直流,隔交流,作用可以参考emi电感,我个人这么理解的,欢迎拍砖!

网友:
:daxiao:傻夫夫的,肯定不能去啊,

网友B:
维修中可去掉,直连。方便省事。连过很多,都没出问题,也没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中可去掉,直连。方便省事。连过很多,都没出问题,也没返修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问的问题是因为华硕N551JW4720电脑外接硬盘出现不定时掉线,已经排除了USB 5V供电的问题,现在去掉这个共模电感外接硬盘才不掉线的,你的实战回复我放心一点,若有机会再上一个共模电阻阻值小一点的。

网友:
维修中可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