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厅E舞成名跳舞机网络服务器断网设置

楼主(2017-11-21):
……E舞成名联网流程
第一:服务器的连接
服务器外面有十个网线接口,标注互联网的端口,连接到场地的外网,1号端口连接到服务器主板集成的网口上,剩下的2-8网络端口,随便那个和跳舞机连接都可以的。
插线如下图

第二:服务器的测试
测试服务器,需要先对服务器连接显示器和键盘
然后启动,正常画面会直接启动,如果没有正常启动,显示以下画面,选择第一项,按下回车就可以了

服务器出厂默认连接网络是动态IP,如果安装场地所提供的网络支持DHCP(动态IP)自动分配,则不需要对服务器进行设置设置,
支持DHCP动态IP分配测试网络方法:
在服务器正常启动后,显示如下画面:

此时输入用户名:嘿嘿
输入密码:嘿嘿(注意:在输入密码的时候,显示器上面是不显示的,只要你输入了,按回车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提示要求你输入用户名,证明密码没有输入正确,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接下来输入测试命令:set.sh
选择第三项:3 按回车
此时会自动测试,测试的IP是:119.134.253.137 测试的时间反映的是你们场地的网速,100ms左右属于正常
如果网络测试通过,应该可以连接到网络。
如果自动获取IP测试网络通过,则不需要进行以下操作,
指定IP测试方法:
按照以上登录方法,在输入测试命令set.sh后,出现的四个选项中,选择第二项

选择第二项后,根据提示,输入IP 子网掩码 网管
设置完成后,机器就会自动重启。(详细的设置参照跳舞机说明书)
IP指定设置完成后,重启重新进入测试,选择第三项,测试网络。
服务器测试网络通过,如果还是连接不到网络,进行一下操作
在跳舞机上插上键盘和鼠标,打开任务管理器。(打开任务管理器方法:同时按住键盘上面的三个按键{Ctr+Alt+Del})在E舞成名的招牌显示器上会出现如下画面:

然后将应用程序里面的两个正在执行任务结束掉!
注意:如果主机启动,但是游戏启动失败,三个屏幕画面一直停留在5个动画人物状态,此时不用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里面应用程序,可以直接进行以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