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N4N68T-MLEV2更换南桥过程

楼主(2017-11-21):
  接到客户拿来的机器说,开机不显示,摸了下南桥很烫手,心想应该是南桥出了故障,就准备开始干桥的工作!找了下料板对了一下型号,就开始拆桥!用CF360 顶呱呱的!温度上到255度芯片就融化,轻松取下,拿下后重植下,清理好焊盘开始焊接!重置后完美亮机!南桥旁边的6.3V1000uF的小个电容因为做BGA过热引起鼓包更换!

网友A:
楼主好技术,赞一个,CF360是BGA返修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赞一个,CF360是BGA返修台吗

https://szfix.taobao.com/                    cf360是迅维的返修台 具体介绍参数迅维淘宝店有相关产品

网友:
三板斧可以解决大部分。。。。。。。。。。。。

网友:
是迅维的CF360!小弟出来咋到!

网友B:
BGA做的真仔细,能做到这个程度都是老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做的真仔细,能做到这个程度都是老师傅了

谢谢!比较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网友C:
   哇 这么旧的机器  确实 很难修道了  电容短路 学习学习

网友D:
不错,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我没有模具的芯片,最后手工摆上去的

网友E:
植珠   酸爽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 这么旧的机器  确实 很难修道了  电容短路 学习学习

这是桥问题不是电容短路,做BGA发热过大,导致鼓包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我没有模具的芯片,最后手工摆上去的

你牛叉呀,手工植株,你耐心很好啊!我的钢网也是迅维淘宝买的!全套,300多片基本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植珠   酸爽把   哈哈哈

这种0.5的珠子很好植的,一下功夫搞定了!

网友F:
。。。。。过程呢 ,大多数人都是来看过程的   你把详细的过程带图发上来 会很多人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程呢 ,大多数人都是来看过程的   你把详细的过程带图发上来 会很多人加分的

迅维没有手机客户端不好弄,如果有手机APP的话在电脑一边拍照上传了

网友G:
新人做到这个样子,一次性成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人做到这个样子,一次性成功不错

谢谢夸奖!芯片维修做了算起来有4年,接触电脑行业10年!算是新人的话,只能说我注册迅维网迟了吧!

网友:
修的这真仔细,不错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