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源维修新手分享一下常见IC的功能

楼主(2017-11-21):
1.TOPSWITCH

漏极(D):功率MOSFET漏极,为起动和稳态工作提供工作电流。

旁路(BP):内接5.8V稳压器,外接滤波电容。正常工作时,旁路电容在TinySwitch中MOSFET导通期间为控制电路提供能量。

使能(EN):功率MOSFET是否导通控制端。正常工作情况,EN端为高电平时,MOSFET导通;EN端为低电平时,MOSFET关断。

源极(S):功率MOSFET源极。

2.DWM1001

CS         此脚做为电流模式控制,当此脚电压超过1.0V时,IC失去作用

GND       电源地

DRIVE      驱动MOSFET管的输出(方波输出)

VCC        电源

UREF      +5V参考电压

RT/CT     此脚接RT到Pin5接CT到地,从而设定振荡频率与最大占空比.

FM       接电容到地,则会影响振荡频率,并且减少传导与辐射的电磁干扰,接地则无此功能.

COMP     内部此脚接到电流比较器上,外部电路此脚一般接到光耦合器的集电极端做回授之用.

SS       接一个电容到地,可达到柔和起动功能.

FAULT    此脚电压超过2.5V,则IC失去作用,一般此脚作保护作用.

BROWNOUT  此脚用来感应BULKCAPACTIOR上电压,若电压小于2.5V 则IC失去作用

REX        此脚接一个电阻到地,用来作为电流产生器.

ADC        此脚用来限制占空比,当此脚电压高于2.5V时,占空比控比例开始减少当V=1.5V时,占空比减少到最大占空比的65%.

POCP      接一个电容到地,将提供OCP功能,当此脚有一连串1.2V臃冲 时,此IC失去功能.

CSLOPE    此脚为振荡电路做电压补偿.

GND        信号地.

3.UC3842

1)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端

2)反馈电压输入端

3)电压供电端,当该脚电压超过1V时,6        脚无臃冲输出

4)接KT,CT产生f=1/RTG的振荡信号

5) GND

6)Drive,驱动臃冲输出

7) Vcc

8)+5v参考电压,由IC的内部产生

使UC3842输出端关闭的方法有三:

1)关掉Vcc

2) 将3脚电压升至1V以上

3)将1脚电压降至1V以下

UC3843的7脚为电压输入端,其激活电压范围为16V~34V,若电源起动时Vcc<16V,则8脚无+5V基准电压.

网友:
消灭零回复,顶一个,学了几个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