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40 奇葩故障,开机几分钟之后usb失灵?求思路

楼主(2017-11-21):
联想B340 奇葩故障,开机几分钟之后全板usb自动失灵?求思路一开始是鼠标灯可以亮。5v供电,
等开机一段时间之后,鼠标灯灭了。不管插什么都不会来。系统运行正常。5v供电还是一直在的、。
排除了软件问题,求维修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很是经典,值得我好好学习,希望您能发更多的实用帖子。

网友:
鼠标灯灭了,你确定5v还在?鼠标一般有5v,灯就会亮

网友:
先干桥吧。。。。。。。。

网友:
我看了一下图纸,这个数据信号,通用一个小电感,直接进桥,算了,先报个价,订个桥吧。。

网友:
即使数据线有问题,只要有5V供电鼠标都会亮。。我觉得供电还是有问题

网友:
不能用的时候看看5V供电是否跟原来能用的电压一样

网友:
南桥呗,加焊一下,这是南桥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
南桥问题多,,5V还在的话鼠标等不会灭的还会一直亮着的

网友:
首先检测5V电压电流对不对,有些电压是有但是电流非常低那就不正常,

网友:
冷机正常,热机不行,你还是看看桥与桥周边相关的部件。

网友:
干桥大工程我认为你先刷个bios看看。然后看看5v转换电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你的鼠标灯一会儿会灭。可能这个部分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就打下USB阻值,不正常的话就直接干桥吧,话说我都不怎么换桥了。

网友:
先把桥加焊下     当然就可以了

网友(2017-12-31):
我觉得还是在PE下试试  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