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RT8205 没有3 5V来个师父解答在线等

楼主(2017-11-21):
如图:Vin19V REF2V VREG3 5分别有3V 5V
EN3.3V ENTRIP1 2 分别有3V 1.8V BOOT1 2有4.8V
现在问题就是不出3 5V待机 后级已经断开排除短路 芯片已经换了几个了电感 电容不短 阻值在400+
在线等大神

网友A:
1脚和6脚的开启有吗,线性3v5v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和6脚的开启有吗,线性3v5v有吗

线性3 5V都有 1 6脚 高电平  请问还要查什么

网友B:
电感后端加个6V 1000u电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后端加个6V 1000u电容试下

好 明天试一下 原理是什么呢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电容不良,芯片保护

网友:
自举电容有可能容量不够了,并联个试下自举不够

网友C: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EN1 和EN2的两个脚位的电压 好像是一致的? 你这是什么机器?、

网友D:
UGATE和LGATE在通电瞬间有波形或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EN1 和EN2的两个脚位的电压 好像是一致的? 你这是什么机器?、

y485 俩个脚位就算不一致也应该不会差太多 查资料应该是1.18左右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UGATE和LGATE在通电瞬间有波形或电压吗

有0.3V左右电压 电流表从0.013掉到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