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酷冷战斧2 主动式PFC电源,带大负载就断电

楼主(2017-11-21):
酷冷战斧2电源空载时,短接绿线 黑线,能启动电源,12V,5V,3.3V都有正常,可以带二个20W的12V卤素灯(接在12V和5V及3.3V的输出上)。插上主板,风扇转一下就断电,通电测量+5vSB电压正常,绿线电压3.4v,

参考过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1116-1-1.html

电源一样一样的,现象不一样,现在不能带大负载,接下去怎么查

网友:
高压部分的大电容替换过了,各极电压输出的电容也替换了

网友:
已经 修复了,故障原因是付电源续航整流管不良,更换了这二个管子,电源带载正常了,上了几块主板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