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没有待机电流秒杀

楼主(2017-11-21):
分享快乐:联想Y485 没有待机电流秒杀
版号:LA-8641P
接到本没有待机电流.
然后拆机,一量没有3V5V。然后测公共点,没有电压,直接跑保护隔离,跑到第二个P沟时,发现没有输出19V主供电,再一测量,对地短路,
问题呼之欲出。于是烧机大法,一烧,问题出现,原来是这个小东西坏了,哈哈,送牛奶的,大爱,于是三下两下拿块板来拆下换上,要不是以前碰到过同样问题,还真不会一下想到这小东西上。
小虫能毁大船,可是小电容能帮我们挣钱,换好上电,亮了,装机收银子去了,有图有真相.

 会员12092752元2023-5-15 18:18

网友A:
师傅果然历害。
技术不错,
能看懂。
我现在连公共点都找不到
没有师傅教是真的不行……

网友:
这基本就是捡钱的机器了,貌似联想和DELL的机器出现比较多

网友B:
师傅烧机电流电压能共享下吗,,我有一个5v40a的开关电源不知能否用在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果然历害。
技术不错,
能看懂。

报名学习啊。这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还可以解决其他很多问题!

网友:
仁宝的机器公共点短路 会有瞬间的跳表情况   看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烧机电流电压能共享下吗,,我有一个5v40a的开关电源不知能否用在烧机

烧机也是要根据电路看在哪个地方烧,比如公共点,可用略低于公共点的电压,电流从小到大慢慢加上去,直到找出问题为止,如果5V短,同样用略低于5V的电压来烧机。也是电流从小慢慢往上加,然后哪里发烫干哪里。

网友:
                               少了一份图纸

网友:
为什么在演示没有待机时电流表用的是14.8的电压,有待机时却调了18.7。。。

网友C:
y400最近修了十几台,全是这种问题。修好大电流的时候,别忘了把bat+和公共端通的mos管处理下,不然很容易充电大电流发生二次故障。

网友:
这种公共点短路烧机最方便 快捷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可用电流的方法来维修  从小到大慢慢加上去,然后哪里发烫干 故障也许就在那个地方

网友:
这是给你送的机器,短路断路比轻微漏洞好修多了

网友:
这么简单啊,谢谢楼主分析,新手就不知道了从哪里开始量起,修起来很费劲。。

网友:
捡钱的机器,就是爽   能烧鸡烧出来的问题,大多是捡钱

网友:
有的电容短路,就不发热怎么处理啊!  还有公共点你用多少V烧鸡啊!如果用10V3A。 还是用5V5A。 直流电源要是上了5V以上 如果大短路,就会5A满载亮红灯

网友:
这维修桌够脏够乱的。是修电脑也修手机吗??

网友:
还是大师傅厉害,小小白瑟瑟发抖

网友:
公共点短了吧
应该的打公共点有短路啊

网友:
公共点短路小问题,,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00最近修了十几台,全是这种问题。修好大电流的时候,别忘了把bat+和公共端通的mos管处理下,不然很容易 ...

没事   当你装好的时候   再要拆的时候你就会记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