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湿们进来,显卡硬件mats.exe检测+GTS250显示花屏分析i

楼主(2017-11-21):
小白有一片和硕GTS250显卡装驱动后花屏,看显卡外观还比较新,闲来没事想搞好玩一下,网上找资料说先加焊GPU;由于没有BGA焊台后找来焊宝与高温风筒+恒温平台给GPU加焊了(过程不多说啦),冷后装机还是一样的花屏,后帮电压全部测了一次,显卡内存供电是2.05V,查内存芯片是英飞凌公司奇梦达芯片,供电是1.7—1.9V,想是不是电压高了,后在UP6161改下拉电阻帮电压降到1.89V装机还是花屏,问题没有解决,现只能找内存的问题啦;网上下载MATS4.78.EXE按照网上说明测试不了,现在请大湿帮分析一下看过程是否正确;
1.下图是否是所说的纯DOS?(Win7系统32-—开始---运行----输入CMD进入的;  xp系统也能进入呀,win7系统64位运行不了mats.exe,如果错了大湿帮忙指点一下)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2.下图的操作方法对吗?(我把MATS4.78放在D盘新建的VGA文件夹内)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出现上图问题是这么回事?请个位大湿帮帮忙,帮小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感谢,感谢!
也帮我分析一下显卡问题:
1.开机有时出现小花有时同蓝屏一样花,等一下黑屏反蓝屏,调低分辨率有时开机正常,跑分花屏
2.安全模式下开机正常工作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

网友:
自已做沙发,有些图发上去看不到呀,请大湿们帮指点一下

网友A:
第一,谁给你的测试程序;第二,你认识什么叫DOS系统吗;第三,你会传图片吗

网友:
你这个只是一个cmd窗口,不是dos....测试程序不能在win系统下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谁给你的测试程序;第二,你认识什么叫DOS系统吗;第三,你会传图片吗

自己在Word文档做的后复制上去的,没想到看不到图

网友:
要在DOS 6.22  最好只要 COMMAND  AUTOEXEC  IO  不要加载CONFIG.SYS

网友B:
记得可以做成启动盘进DOS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可以做成启动盘进DOS进行测试

旧版的MATS是在纯DOS下运行的,新版GTX650这些以上的测试程序MATS都是在linux下才能运行的,楼主这是瞎搞,连DOS是什么都没弄明白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 显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