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无反应到不认基带维修

楼主(2017-11-21):
上电插线无任何反应.短接开机线也无任何电流反应.一看就是开机条件不满足.习惯性打PMU电源U2700各路输出电压对地二极体值.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量测各路电压是否产生,一量只有VDD_MAIN主供电,1V8ALWAYS待机电压,其它均无电压,根椐平时的经验,VDD_BOOST应该和前俩路同时产生,好吧!那就查升压IC U3100工作条件.1供电:vdd_main实测4,2V   2另就是时钟 和数据线  量二极体值正常  3:开起信号 pmu_to_boost_en   正常应有1.8V,.这个看信号名称就知道来自PMU U2700.由此可知PMU U2700没工作,没有发出开关信号,直接打U2700出KP线换一个.回到我手上,开机,熟悉的电流一路蹿起来,不开机至此修复.接下强制DFU,一路跑到70多秒,挂在基带上了,一量基带电源没有电压输出,到这里静静的呆了一会,找一下思路,看下只能老老实实查基带电源的工作条件了,查供电等等一切条件都有,突然地想起,基带电源要工作,必须有PMU  U2700发出的PMU_TO_BBPMU_RESET_L复位才会工作,接下打AP板S91点的对地二极体值,(iphoneX是有俩块主板,AP板和RF板)无穷大,顺着线路 U2700通个一电阻R3070送到基带电源,打开位置图,一看电阻已经脱落,发CR线补上电阻,再做DFU,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写的不好,跟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怎么全是文字                      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全是文字                      图呢???

在厂里上班,不能带手机进去的,拍不了照

网友:
6666  工厂 X 修的很多了把  !!!!!!

网友:
难怪楼主对这么新的机器了如指掌,原来在工厂里面

网友B:
这个X两块主板有专业机器拆装的吧,否则的话手工不好做呀?

网友:
DFU没看明白

网友:
说的思路清晰,看着写的文字大概电路图就能构想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嗯嗯不错不错   都修x了666

网友:
双层主板   怎么焊回去啊???????

网友C:
在什么厂上班????。。。。。。。。。。。。。。

网友:
X这么快就有坏的啊  工厂还真是走的科技前沿哈

网友:
iPhoneX维修贴首发。。。。必须顶起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是以后的通病,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什么厂上班????。。。。。。。。。。。。。。

富士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X两块主板有专业机器拆装的吧,否则的话手工不好做呀?

有个半自动的机器,自动拆分的————,

网友:
富士康的测试程序,跟我们刷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半自动的机器,自动拆分的————,

怎么装回去     也是专门的机器吗??  ,这个专门的机器是啥样的呢          要不要先用钢网值锡啊  ,

网友:
估计大哥早有第一手的iphonex原理图,还有各种维修资料了吧,工厂的第一手资料就是牛,是真牛,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半自动的机器,自动拆分的————,

是的,以后是我们维修人员的一道难题

网友:
这故障 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板两部份分开后怎么方便加电测试,是不是有个相当于排线之类的。

网友:
6666 工厂 X 修的很多了把 //////////

网友:
厉害,都修上X了,我还没拆过呢。。。

网友:
能介绍一下iphoneX的双电池及其充电吗?两个电池串联还是并联?怎么对双充电的?谢谢

网友:
FAE的么,能分享下图纸就好了

网友:
卧槽苹果x 才出多久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大哥 佩服你 真正的老司机 熟练到如此地步

网友:
比较新在机子 ,好经验。。。。。。。。。。。。。。

网友(2017-12-21):
6666666,请问AP板可以单独点亮吗?

网友:
还有各种维修资料了吧,工厂的第一手资料就是牛

网友:
学习来了,兄弟的技术实在是出神入化呀

网友:
说的思路清晰 .谢谢楼主分享66666

网友:
厂商就开始维修了?维修率怎么样?10000台故障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