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BY3C

楼主(2017-11-21):
板号:DABY3CMB8E0
接商家送修机。

故障现象:插电池大电流,取下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商家换过电池。

初步判断:充电电路问题(充电管击穿或充电芯片,EC有问题。)

解决过程可以不可解释形容:

1、测试PQ5002    S-D击穿,换之——裸板插电池能充电(判断修复)——装机。

2、商家过来取机——测试(又是大电流)——拆机测试PQ5002极间没有短路——测试G=S=19v, D极19v——不对呀换掉PQ5002——还是一样一样的。最后拆掉PQ5002解决,充放电都没有问题。

有个问题没有搞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解决过程可以不可解释形容   可以用不可形容

网友A:
这怎么可能,拆掉PQ5002电池可以放电?

网友:
楼主是45度看天啊.........................................................

网友B:
不会是MOS管换错了吗,拆掉能充,不能放电吧

网友:
拆掉肯定也能放电 大家看PQ5005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可能,拆掉PQ5002电池可以放电?

亲,千真万确呀,摸着咪咪发誓。
这怎么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MOS管换错了吗,拆掉能充,不能放电吧

PQ5002 P沟道管子,换了2个     我是这样判定的:数字表黑表笔接S极  红表笔接D极  数字小P  数字大为N
大P小N   (大批小奶

网友:
其实能收钱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修法, 过于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