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2017-11-22):
45_AP_PPN0_ZQ  6代CPU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确保下拉电阻不坏,不断线即可
信号意思不清楚

网友B:
ZQ一般是什么基准,最好不要少。偶尔见少了的也能开。说不清,就好比硬盘的,有的机器少了没事。有的机器少了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下拉电阻不坏,不断线即可
信号意思不清楚

断线会有什么影响 。。。 拆CPU的时候就是这个点掉了  现在没补装上刷机也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ZQ一般是什么基准,最好不要少。偶尔见少了的也能开。说不清,就好比硬盘的,有的机器少了没事。有的机器少 ...

哎  刚刷过机  搬板的机器没硬盘  现在还在查码  等会好了测试看看吧

网友:
给大家说下,  我发的这个点掉了估计没啥影响  昨天查码的平台维护今天才查出来WIFI地址搞好了  测试到现在  暂时没测到问题 就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影响,不管了反正客户回去炸的:zaogao:没我事了

网友:
什么 问题 都没有嘛》??????????这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