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181绿灯不亮新发现

楼主(2017-11-22):
板号:820-2279
SMC_ONOFF_L开关电压拉低会导致绿灯不亮,不触发,EC不发出SMC_PM_G2_EN开启待机电压
不知道其它的苹果上开关电压会不会导致绿灯不亮。
不触发

网友:
不会,我修到过几个键盘座子腐蚀,开关键拉低,强行触发会4秒掉电。

网友:
还没碰到过,苹果的修的很少

网友:
SMC_PM_G2_EN是开启线性吧
线性没 肯定没待机

网友:
SMC_ONOFF_ 不是不就是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