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机可以识别序列号是好的嘛

楼主(2017-11-22):
手机屏碎了不显示,插电脑自动连机,能识别序列号,可以说明cpu硬盘是好的吗

网友:
cpu是好的,硬盘不一定,不过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A:
不一定。 这不好说的。没到试到每一个功能都好的话不能说CPU完全无问题

网友B:
不好说         刷机看进度条走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这不好说的。没到试到每一个功能都好的话不能说CPU完全无问题

就是说起码cpu没有完全损坏这个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         刷机看进度条走到哪

哦这样啊,能读到序列号,说明起码硬盘读序列号的那块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啊,能读到序列号,说明起码硬盘读序列号的那块是正常的吧

不一定

网友:
在爱思里面能看到手机相关的参数,说明问题不大,换屏测试。

网友:
没资料的话,刷个机试试吧 能刷过说明没有大的问题,刷不过再结合报错及分析看看哪的毛病吧,有资料先换屏试呗

网友:
不一定。。。。很多都是刷机报错cpu和硬盘,那得具体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