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P USB接口一个都不能用

楼主(2017-11-22):
接到一台联想Y485P真是奇了怪了,U盘可以识别,外接鼠标不能用,恢复BIOS无果,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
5V供电不足也会导致UP盘能用,鼠标不能用。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高速设备可以用,低速设备不可用,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还是测测看供电和信号传输频率看看吧

网友:
          进个PE试试,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键盘呢,插上去5v鼠标供电稳定吗

网友:
后面是装系统搞定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吧。。。建议换个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