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独立显卡改集成显卡方法

楼主(2017-11-22):
不是我写的,只是收集整理分享给大家----------------------------------------------
独立显卡改集成显卡
INTEL 4 系列以前的双桥架构,独显改集显方法:
北桥有集成显卡功能的,如:GM45/GL40等,按以下方法更改:
1、改动LVDS跳线电阻到北桥
2、改动EDID屏读取总线北桥
3、改动高压控制、屏供电开启信号到北桥
4、部分机型需重新刷入集显BIOS
5、检查集显模块是否有供电,如果没有,人为改好集显模块供电
6、检查时钟
7、屏接口到北桥之间没有跳线电阻的不能改,改的时候要注意图纸中的标识,如IV@\EV@\UMA\DIS......等等
8、改集显时,只改LVDS模块,满足北桥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CRT模块、HDMI模块、TV模块不用改,因为这三个模块一般不采用
北桥没有集成显卡功能的,如PM45/965PM等,按以下方法更改:
1、更换带集成显卡功能的北桥
2、改供电给北桥的集显模块(LVDS模块)
3LVDS信号改由北桥输出
4、改动EDID屏读总线
5、刷回集显BIOS
6、改动高压控制、屏供电开启信号
7、检查集显时钟
7、屏接口到北桥之间没有跳线电阻的不能改,改的时候要注意图纸中的标识,如IV@\EV@\UMA\DIS......等等
8、改集显时,只改LVDS模块,满足北桥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CRT模块、HDMI模块、TV模块不用改,因为这三个模块一般不采用
INTEL 67 系列独显改集显:
1、集显被屏蔽的不能改(图纸搜VAXG信号,看有没有被接地)
2、直接去掉几个PCIE总线耦合电容,让CPU认不到独显即可
3、断开独显供电(包含主供电、二级供电)
4、拆除独显芯片
5、在BIOS里面直接关掉独显
66系列机型独显改集显不用重刷BIOS
7、屏接口到桥之间没有跳线电阻的不能改,改的时候要注意图纸中的标识,如IV@\EV@\UMA\DIS......等等
8、改集显时,只改LVDS模块,满足北桥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CRT模块、HDMI模块、TV模块不用改,因为这三个模块一般不采用
AMD双桥独显改集显:
AMD的北桥都集成了显卡功能
、直接拆除独显,改动LVDS跳线电阻,改动高压控制、屏供电开启,改动EDID读屏总线
、增加北桥集显模块供电、时钟
、部分机型需要重新刷写集显BIOS
、屏接口到桥之间没有跳线电阻的不能改,改的时候要注意图纸中的标识,如IV@\EV@\UMA\DIS......等等
8、改集显时,只改LVDS模块,满足北桥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CRT模块、HDMI模块、TV模块不用改,因为这三个模块一般不采用
独立显卡改成集成显卡,并不是所有机器都能改,也不是所有机器都能改成功,采用NV显卡的要注意OPTIMUS模式切换,采用AMD显卡的要注意BACO模式切换

网友A:
有部分机器可以直接断开独显供电改集显,这些最省事

网友:
真的是技术贴了!很受用!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部分机器可以直接断开独显供电改集显,这些最省事

上面说了。67 的方法 随便一个都行

网友:
有机会试验一下。。有些笔记本直接敲独显供电电感就可以

网友:
笔记本上的独显基本就是浪费电...没啥意义,除了装上能多卖不少钱...

网友(2018-01-10):
哇   这个好    太好了    收藏

网友:
机型不一样,方法不一样

网友:
真的是技术贴了!很受用!............

网友:
这样也可以那=啊,还真不知道哦,厉害啊。

网友:
很详细啊,收藏了,以后肯定能用得上

网友:
这个还是收藏一下  需要的时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