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43SJ不加电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11-22):
机器品牌:华硕
机器型号:A43SJ
主板板号:K43SV RVE 2.2

故障描述:客户自用,一晚上没有关机,第二天去看电脑,电脑已关机,而且不加电了,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待机电流0.036A。

维修过程:各位同仁有没有看到华硕这两个字,有头大的感觉。机器是同行拿来的,描述完故障就走了,说明很急的,拆机至裸板观察无进水,上电测待机3、5V,没有,没有图纸的主板都喜欢上论坛搜下,通病一大堆哦。没有管三七二十一,按通病的方法处理了几处的排阻,还刷了BIOS,还是一个鸟样。

这下才老实了,按步就班,测EC的74脚VCC3.3V,EC14脚RST3.3V正常,测开关板有3.3V,且正常有调变,这些难道都是线性输出,PWM的3V5V为什么 不输出呢?待机芯片RT8206A,直接更换!没有任何变化。一开始就走误区了,以为0.036的待机是正常的,压根没有去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测到PJ8100隔离点的电感时候才发现,电感对地阻值5,断开PJ8100隔离点,测电感对地阻值255,后端对地值还是5,用烧鸡大法——不清楚是3V还是5V的电感,电源调至3.3V5A,飞线直接烧,很快就有结果了。就在边上一电容超烫,断电拿掉电容, 上电待机待电流0.019,自动上电了。由于没有装U和内存。
补完电容,补好隔离点,测对地阻值为159。接屏电流有调变,但是不显示,刷会原来的BIOS一路亮机。由于时间原因,中间好多过程没有拍照了。最后再来张亮机图
感谢各位看官,文笔不好,见谅!发贴的目的就是说明下,不要一味的追求通病,把最基本的都忽略了!有分的加分,没有分的“喷”个人气!!感谢万分!!!

网友:
[]原来是3V  滤波电容短了.......

网友:
现在新的板载CPU的   3v短了  好多 CPU都保不住

网友A:
第一步全板电感打值都没做 活该走弯路 哈哈啊哈

网友:
案例很不错。。。修板还是走常规路线。。不要老想着通病才是啊~~

网友:
一样   遇到情况就喜欢搜通病

网友:
一步全板电感打值都没做.................

网友:
我板一到手先搜通病。。成不了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全板电感打值都没做 活该走弯路 哈哈啊哈

活该走弯路  ,为什么非要凑够30个字符才能参与回复呢?

网友:
送钱的 故障。。。 这种来钱是最快的

网友:
又是一个送钱的机器       楼主今天捡钱拉

网友:
大短路,一般电机法很管用的,但是也有坏事的时候

网友:
修过几台这样的了, 不过都是公共点电容短了

网友:
待机电路短路,鉴别完毕。

网友:
好久没有碰到电容烧的笔记本了,很多都是难搞的问题

网友:
就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华硕的却是有点头大,呵呵。有图纸还好

网友:
分析的很到到位。学习了。这理论真强

网友:
感谢分享。 用可调电源调至3.3V(5A)测3V/5V的电路, 会不会太冒险。

网友:
这个毛病以前也见过的。公共点的独石电容短路的现在很多,烧鸡大法应对!!定会原形毕露。

网友:
技术不错,烧J,烧得好呀,。。。。。。。。。。。。。。。。。

网友:
世界那么大 楼主技术那么好 多多学习 楼主的思路

网友:
以前的老机器u还保的了,现在的机器大部分直接烧u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通病害人,我修也给你一样。先通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通电。可以用烧鸡大法,学到了。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板是是赚钱的板,有空还是多上上论坛

网友:
修的不错。。。走了点小弯路

网友:
很多时候就喜欢找通病,到头来才发现原来就是一些小问题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吗 一般短路的不是烧东西就是烧电容

网友:
这个 碰到的 少 一般都是主供电短路

网友:
3V滤波短路了。。。

网友:
华硕的通病一大堆。。。。。。。。。。。。。

网友:
电容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