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大短

楼主(2017-11-22):
同事的联想b460 主板q41 tc 5 tc10 tc 20 对地短路
附近有没维修的同行,我送过去修。坐标珠海

网友:
大短都不会修,你这样的该去迅维学学技术

网友:
大短 用烧机大法啊   个人也是个新手

网友:
测下几个供电上管,都正常就烧机

网友:
看这主板都是缺胳膊少腿的    已经被糟蹋坏了

网友:
此机器先考虑通病 也就是铁皮MOS管 cpu的拆了看看

网友:
这种估计壳子坏了,要改壳,说不定CPU都会挂掉,很难说

网友:
一般这种机子大短都是电容要么就是铁盖MOS管了就这两样了吧

网友:
先看通病,铁皮管,话说现在都流行自己拆机自己修了吗,

网友:
烧鸡能烧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