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开机直接100ma然后掉0

楼主(2017-11-22):
手机不是没有保护电路吗?为什么会掉0啊,这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A:
怎么造成的???可以先刷机看看报错

网友B:
这个很常见到的电流了。要不总线问题。要不上层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造成的???可以先刷机看看报错

已经不能连机了,所以说已经刷不了,凑字数很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常见到的电流了。要不总线问题。要不上层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vccmain短路,烧鸡那里都不热,这个应该怎么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vccmain短路,烧鸡那里都不热,这个应该怎么搞啊

主供电短路,怎么会开机100毫安,应该直接打表了啊

网友: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测量主电源输出供电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不能连机了,所以说已经刷不了,凑字数很难

那就先修联机啊

网友:
10.0后面的系统就这样子,之前是定电流,现在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供电短路,怎么会开机100毫安,应该直接打表了啊

不是,我是说另一个故障,并不是这个主板的问题

网友:
I2C总线及上盖  一个一个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