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下的电池还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7-11-22):
手头有很多换下来的笔记本电池.扔了怪可惜的!想看看有什么用途可以用到!
有没有大神.比如说改装个什么东东...

网友:
首次发帖.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应不应该发在这里?

网友A:
多的话组装弄个特斯拉,少就把万用表电器换了

网友:
可以卖废品

网友:
卖破烂,一个10,8,5块的。大小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留几个好点的。修随身音箱换电池用。手电也是用这个电池。

网友:
还可以拆出组装个移动电源,充电宝之类的。

网友:
头灯,手电筒都可以用电喔,或者卖废品都可以

网友:
拆开,圆柱形的电池可以做个充电宝。

网友:
很多用途

网友:
送我点呗很多地方可以用,给手电筒,充电宝用得多

网友:
有用的,拆开做个充电宝,这种电池比网上买的电池质量好多了

网友:
                 可以卖掉,专门有人回收的

网友:
做12V的 监控调试电源,因为工程宝的12v是7.4V升压的,电流供不上,电弱的时候到站工程宝获取不到IP,耽误时间,如果用笔记本电池做12v供电,不但稳定,实用,轻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网上买一个还有100多,废品利用还省钱。

网友:
弄成充电宝的话,相当给力,- --

网友:
我都是把他们呢拆了做充电宝的 哈哈

网友:
卖给我十块钱一个,无论好坏,但不能拆开

网友:
联系电话13697550616,各位有的也可以卖给我

网友:
就是拆电池,一切能用到的地方,想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的话组装弄个特斯拉,少就把万用表电器换了

兄弟我就服你。。。。。。。。。。。。。

网友:
可以做成充电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