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功能?

楼主(2017-11-22):
本来想改成“对新手来说……”,但考虑到每个人对“新手”的理解不同,保留原标题,原则是多多益善吧 相关问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 iOS 使用技巧?

网友:
大概翻了一下,好像没看到有人说这个功能,那我来说一下吧,希望有人能看到,毕竟这个功能在“紧急”的时候还是挺有用的,说不定能救你一命。

iOS 8.0后新添了一个内置的健康App,就是这个

打开后,在医疗急救卡里面填写一些信息,像这样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我们都知道在手机的解锁界面有一个“紧急呼叫”什么的,估计大部分人很少会去点

点进去后,是这样的

而且你会发现,“紧急电话”这几个字会每隔2秒变换一种语言,数了一下,一共9种语言。

再点“医疗急救卡”就会显示我们之前填写的信息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很有用处的,哪天我一个人在外面倒在路上了,不省人事,如果有一个好心路人来帮我,而且他刚好知道这个功能的话,就可以通知我的家人或者朋友。如果他打了120我被送到了医院,医生也可以从我的医疗急救卡里得知我的病史、我用过什么药物、对什么过敏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我危急的时候救我一命。

如果你之前还不知道这个功能的话,那就赶紧看看吧。

网友:
你们都不牛逼。

看我的。

一天,我跟女友在路边摊上买苹果,称完后3斤。我掂了掂,分量绝对不对,立刻把我的iPhone5扔上去了,擦尼玛,182克。老子的手机买回来连膜都没贴一个,就加了一个SIM卡,尼玛怎么就从112克变成了182克了呢。老板果断按了几下电子秤键盘,然后就回到112克,再扔回苹果称完付钱走人。

网友:
========= 预警:此功能可能影响家庭和谐,请慎用。 ========

“拿老公手机去闺蜜家玩自动连上WIFI”什么的都弱爆了。

拿来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的手机,依次进入:
设置 -> 隐私 -> 定位服务,拉到最底下,选择系统服务->常去地点->历史记录,挨个点击
他/她去过哪些地方,什么时间去的,待了多久时间,清清楚楚。

再次强调:可能影响家庭和谐,请慎用。
匿了。

网友:
爱疯自带护目镜。。。晚上再也不怕亮瞎眼(iOS8)
窝在被子里看手机,发现iPhone屏幕亮度值偏高,将亮度调至最低也不适合夜间阅读,这里教大家一个将亮度调至默认值一下的技巧,夜猫子们非常受用。

首先将屏幕亮度调至最低,打开设置应用>通用>辅助功能>缩放,下滑找到“显示控制器”选项并打开该选项。

打开显示控制器接着退回上一页,下拉找到“辅助功能快捷键”,勾上“缩放”这一项,然后退后到主界面,连续三击Home键,调出缩放界面。

调节亮度打开圆形控制器,找到“选取滤镜”,选择其中的“弱光”,你会发现整个屏幕的亮度值再一次下降,然后选择全屏幕缩放,再把最下面那个横拉条滑倒最左就可以了对于经常使用夜光模式的用户来说,不失为一个护眼的好方法。

网友:
关于iPhone自带!内部!词典!(多图)我知道一个超级赞的功能:如果你还在下载什么金山词霸、有道词典来查单词,下载现代汉语词典去查词语释义简直弱爆了。词典应用很费内存的有没有?!!特别对于8GB的iPhone来说简直累赘。。。。

iPhone自带英汉互译的功能
步骤一:打开一个可以键入文字的应用(短信、备忘录等),我打开的是备忘录。

步骤二:键入不懂的生词

步骤三:长按词语点击全选选中该词。

步骤四:在出来的黑色小选择框内选择词典

然后标准完整的释义就出来了啊有木有!!!!!!!!   当然想看更详细的相关知识可以点击右下角“搜索网页”。

查汉语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有英文释义哦      ————— — —————————————————  来自评论区的技巧:关于添加多语言词典点击左下角的“管理”     ————— — —————————————————  来自评论区的技巧:关于添加多语言词典点击左下角的“管理”

有没有帮到大家啊~~~~~
---------------------------------------------------------------------------------------------------------------------------------------------------------------分割线---------------------------------------------------------------------------------------------
想在iPhone上记日记?不用下载专门的日记应用。备忘录就可以!!!
备忘录记日记的好处是可以同步到iCloud永久保存不怕丢失,而且可以插入图片诶(长按插入图片)
先说这些,想起来其他的再更新喽

什么?想吃红烧肉?那还不点赞!!!!!!!!!!!<( ̄︶ ̄)>

网友:
我要答!

作为一个16G的肾6用户,平日里最经常干的,就是——

删照片!!

于是
有一天,我照例把所有照片都导入电脑以后,打算删除手机里的照片。

面对几千张照片,我的内心是
我默默点开了右上角的“选择”我默默点开了右上角的“选择”

这个时候是这样子的

正当我打算一个一个点的时候……

我小手一抖

卧槽!!

居然选上了这么多!!

这个时候我发现,iPhone 的相册“选择”有个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连选!!

经过我多次实验,当点击右上角“选择”时,从某一行的第一张照片,先横划至最后一张——

奇迹出现了!!

一排的四张照片都连选上了!!

这个时候别松手,再把小手往下移——

整个屏幕的照片都选上了!!

这个时候我的内心是——
问了一下,周围用iPhone的都不知道这个功能

还不快点赞(*︶*)

===================================

经评论区@江正@郑江 两位提醒,这是iOS 9的新功能,旧版本没有的哦~~
====================================
经评论区@女子 提醒,直接划对角线也可以哦~

网友:
0. 把亮度调到比最低还低

首先这个功能的入口还是:通用——辅助功能——缩放
进入到「缩放」菜单以后,不要打开总开关,先把下图中需要修改的地方改好:

  • 打开「显示控制器」的开关(可见度无所谓,一会要把它关掉的)
  • 「缩放区域」选择「全屏幕缩放」
  • 「缩放过滤器」选择「弱光」
  • 「最高放大级别」拉到最低「1.2 倍」
改完以后打开「缩放」的总开关,你会发现屏幕会放大一些,这时候你轻拍两下屏幕上的圆形控制器,屏幕就会缩回正常大小。这时候再在「缩放」菜单,把「显示控制器」的开关给关闭,就不会看到它了:
最后我们需要做到快速切换这个状态。在 iOS 上用「连按三下主屏幕键」快捷启动辅助功能是最快的方法。「辅助功能」拉到最底部你会看到「辅助功能快捷键」把它设为「缩放」即可:
从知道这个技巧以来我一直在所有 iDevices 上用这个技巧。这是一个很快捷的亮度切换方式,有时候觉得屏幕过亮,不用拉出控制中心去划亮度条,直接按三下 Home 键就解决问题;又有时候觉得「屏幕怎么这么暗?」那一般是开了弱光忘记关,按三下 Home 键再次解决。
除了在剧院有用,这在睡觉前睡醒后都是一个对眼睛很好的功能。在低光模式下,哪怕是刚睡醒看手机,也不会感到刺眼。
1. 用「文本替换」 1 秒输入完整邮箱地址

iOS 系统自带的「文本替换」的功能,就可以让你能快速输入一些频频用到的文本。在「设置 - 通用 - 键盘」中找到「文本替换」选项,点右上角「+」进入新建文本替换界面,在「短语」输入你想呈现的短语(如邮箱),在「输入码」输入一两个你自己记得住、方便输入的字母即可。
同样的方法,你可以添加一些特定短语,比如人名、地址、组合 Emoji 表情甚至是颜文字等每天都会频繁输入的重复短语。如果你使用 Mac,这些短语也会通过你的 iCloud 账号同步到电脑上。
2. 「降低透明度」让旧设备更流畅

说起让手机更流畅,可能第一反应都会想到打手机的动画关闭,除了打开「减弱动态效果」来让手机变得更流畅。其实还可以把「设置-辅助功能-增强对比度-降低透明度」打开,这一功能会全局去除模糊效果,可以接受减少旧设备的掉帧现象,尤其在在下拉通知栏时效果尤为明显。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功能和减弱动态效果一样,都会让我们正在使用的手机变得不那么美观。可以很明显的看出,blur 效果没了之后,系统里的一些有模糊效果的地方都变成了灰蒙蒙一片。不过,你也可以使用灰色系的壁纸来弥补,比起美观还是流畅更为重要。
除了旧手机设备,你也可以在旧 Mac 设备「设置 - 辅助功能 - 显示器」中打开「减少透明度」来提升 Mac 的流畅度。和 iOS 不同,Mac 开启这一功能后在观感上并没有手机开启后那么突兀。
3. 在 iPhone 上实现一键翻译网页

每次你在手机上浏览其他语言站点的时候,总有些不认识的词汇。这个时候可以选择长按一个单词,点击查询,即可调用 iOS 自带的牛津词典查看释义。而在 PC 端,我们会看见浏览器的顶部会提示:「您是否需要翻译此网站」。
安装了相关翻译插件的用户可以很轻松的将整个页面的文字更替为简体中文,这样的操作在 iPhone 上也可以实现。
实现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下载一个「微软翻译」就可以了。下载在完成后,在应用的设置选项里,选择你要翻译成的语种。
在浏览网页的时候,通过 Share Sheet 打开并点击「Microsoft Translator」,即可将整个网页翻译成中文。但是翻译的准确度不会很理想,所谓机翻大家都懂,建议对照浏览。
4. 用 iBooks 听书

iOS 自带朗读屏幕上文字的功能,而且在 iBooks 下开启朗读时,它还能自动翻页,就起到了一个听书的效果。
开启「朗读屏幕」功能

以 iOS 10系统为例:
设置 → 通用 → 辅助功能 → 语音 → 打开「朗读屏幕」
设置自己听起来舒服的语音

同一页面下 → 语音 → 中文
可选语音如下
在 iBooks 下启动朗读功能

打开 iBooks 之后记得轻触屏幕将 iBooks 的 UI 隐去,否则只会朗读 UI 内的文字而不是电子书内容。然后双指从屏幕顶端下滑即可开启屏幕朗读。
你可以通过这个面板来暂停、左右翻页阅读、提高降低语速、关闭朗读、缩小面板。这个面板是全局存在的。你尽管正常使用手机的其他功能(除了听歌),不会影响到iBooks的阅读。

网友:
隐藏照片功能。打开一张照片,编辑,剪切,选择无关紧要的部位,剪切保存。要查看原图时,打开剪切后的图片,编辑,剪切,拉大,保存即可。
-------------------------------------
系统每隔段会提示更新,一直会收到系统升级提醒弹窗,如果不想更新,如何关闭?
设置-通用-储存空间与iCloud用量--管理储存空间-找到系统更新包-点击系统更新包-删除更新

网友:
关机不用长按电源。长按小白点的“锁定屏幕”也可以关机。

网友:
说个很少有人知道,但是真正能帮助大家的功能(其实严格来说不算功能)
大家晚上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虽然屏幕亮度是最低的,但是有没有觉得还是很刺眼?其实ios8的亮度还可以调更低的,而且用起来很简单。
1,设置→通用→辅助功能→缩放,打开缩放按钮,下面缩放区域选择全屏幕缩放。
2,我们使用自己的三根手指点击屏幕三次,然后在弹出的设置菜单把最下面的圆点按钮拖动到最左边,再点击「选取滤镜」,选择「弱光」选项。
3,设置好了回到桌面,点击「设置」-「通用」-「辅助功能」—「辅助功能快捷键」,进入之后我们选「缩放」选项。
4,现在大家可以回到主界面,连按三次home键看看效果了,当然,不用的时候连按三次home键是可以把亮度调节回来的。
这个功能我经常在晚上睡觉前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用,这样就不会因为屏幕太亮刺激到我们的眼睛了。
另外,在任何界面这个功能都是可以用的哦!

如果觉得不错,记得点赞哦!!!
如果觉得不错,记得点赞哦!!!
如果觉得不错,记得点赞哦!!!

网友:
在已经添加了生日的联系人里面,编辑再添加一个生日试试!

被感动了有没有!

网友:
我觉得这个答案足够鲜为人知------------
12月22日更新

这个很早就想写了但是总忘记

iPhone可选择的照相模式里没有全屏拍照的选项,所以有时候要拍比较大的视角就拍不了,又或者拍了好看的图片要当壁纸又发现要截掉一部分。所以怎么拍一张全屏的照片呢?

做法是这样的,把模式调到视频,然后点击开始录制视频,然后你会发现有个点击拍照的按钮,那个就是啦。在拍完照片以后点击红色按钮结束拍摄视频,然后再把拍的视频删除就可以啦。全屏照片get√

如下红色按钮旁边那个白色按钮~

-11.08更新之是不是还在为iPhone没电的时候闹心的的低电量提示音而烦恼?请戳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462947/answer/70427056

相信你会愿意给那个答案一个赞的^_^
-06-24更新一个

果果侧面拨动的静音模式很好用,但是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里也是体现细节的地方。
如果你在设置里开启了静音时震动,那当你从响铃模式拨动开关切换成静音模式时,果果震动一下屏幕不亮
如果将静音时震动关闭,那么当你从响铃模式拨动开关切换成静音模式时,果果不震动屏幕亮并提示静音。

我知道然而这并不是很有卵用,但是却真真可以体现细节上的设计   \_(ツ)_/

----------------------------------

iPhone在关机刚刚开机,并且未第一次解锁的状态下如果接到联系人的来电,是不显示通讯录存的备注,只显示主叫号码的!!!为保护了用户隐私的设计点赞为告诉你们这个设计的我点赞( ̄▽ ̄)

1 你把果果开了机
2 你还没来得及开机以后第一次解锁
3 这时候你接到了一个通讯录里有储存的联系人的来电
4 你会发现果果并不显示通讯录里的备注,只是显示单纯的主叫号码

这样子避免了不是本人持有手机的情况休下泄露了用户的隐私的情况。

网友:
注:答案转自 Quora
What cool things can one do with an iPhone and iPad t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01.Nick Bailly :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技巧,而且很少看到有人提到:以数字代替格数条来显示信号强度(看左上角)

步骤是这样的:

1. 打开iPhone拨号键盘
2. 输入:*3001#12345#* 然后按拨号键:

3. 然后你就会看到 Field Test 程序被打开:

4. 接着你就会看到左上角的信号强度换成了以负数显示的方式(单位是 dBm)。问题是,当你退出 Field Test 程序后,显示方式又回到了默认的强度条。如果你想保持数字现实的方式:

5. 在 Field Test 程序中,按住电源键不放,直到看到「滑动关机」的界面出现。然后不要关机,而是按住Home键不放,直到回到主界面。

好了,现在你发现你的信号强度已经换做数字显示模式,而且你可以点击左上角切换这两种显示方式。

这其实非常有用,特别是在信号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按照精确的信号强度来找到信号比较好的位置打电话。

iOS7 补充:这个技巧在 iOS7 下依然有效,你需要在 Field Test 程序同时下按住电源键和Home键不放,直到手机关机,(单独按住电源键不放,滑动关机条将恢复到强度条显示方式)。

参考:
-50 to -75: 信号极佳
-75 to -90: 信号还行
-90 to -110: 信号不好
-110 or below: 信号极差 / 几乎没有

献给好奇的蛋友们:为啥dBm是负数显示?

dBm 的全称是「分贝毫瓦(milliwatt)」,无线电信号强度是用对数表示的,负数的意思就是信号强度小于1,但是大于0,手机天线的功率很小,小于1mv,而1mv=0dBm,所以加上从基站到手机的空间损耗就成负数了。如果dBm=0,那么就意味着基站的信号全被接收到了。

02.Kartik Ayyar,果粉 :
出国的时候(或者在没有信号的地方),通过隐藏的离线地图功能,你可以把 Google 地图当免费的GPS 导航用。

使用方法是,将地图缩放到你想要离线的位置,然后在搜索框中敲入:ok maps,于是这个地区的离线数据就自动下载到你的手机里了。

如果你按照正确的步骤,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当然,这个技巧在 iOS 和 Andorid 上是通用的。我也建议您将重要的地方打上星号,这样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依然可以找到。

你还可在有信号的地方查好路径,然后截图下来当做地图用。

03.Benjamin Nick :
好吧,虽然这可能不是最酷的一个特性,但它在你时间紧迫的时候会非常有用。在充电之前打开飞行模式,你充电的速度会加快一倍,洗个澡喝个咖啡,手机就充满了。

04.Jordan Meadows :
键盘:如果你需要输入数字(或者是用Shift键),总要在数字键或shift,和字幕键盘之间来回切换是个麻烦事儿。

那么其实你可以按住数字键或者shift建不松开,直接移到你要输入的数字/字符上,键盘就会自动跳转回原来的键盘。

05.Michael Howard :
对着Siri喊:「What flights are above me?(哪架航班正飞过我的头顶?)」或者「planes overhead」—— Siri就会把当前飞在你头顶上的飞机找出来:

06.Steve Tamburello :
在计算器界面上,你可以直接用手指向右滑动,删掉最后一个输入的数字。

07.Bas Brouwers :
我最喜欢的一个技巧是(很多人不知道)用iPhone的耳机当快门线拍摄视频/照片。

这在你自拍的时候非常有用,或者当你在拍摄HDR照片,或者需要相机非常稳定的时候也助益颇多。还有么,就是当你要偷拍的时候……

直接按机身上的音量+也行。

08.Vanakorn Sirijongprasert :
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单击屏幕上方的时间,可以回到网页顶部

09.Alpesh Darji :
在 iPhone 的相机上使用曝光和焦点锁定。

你可能知道在用iPhone拍照的时候,单击屏幕可以让 iPhone 自动对所选区域进行对焦和测光,但是如果你拍摄的画面需要景深很浅,或者光照非常截然的时候,这样做就不太管用。其实,你可以对画面进行曝光/焦点锁定。

正确打开拍照程序,对着你要拍的东西。
按住你要对焦/曝光的对象不放,进行锁定。
当屏幕上方出现「AE/EF Lock」的时候,那么相机已经锁定你要拍摄的对象进行测光和对焦了。

这么做的目的在于,一旦锁定了目标的焦点和曝光,你就可以移动手机,进行重新构图(相当于数码相机上的半按快门功能)。你可以随时点击屏幕任意位置取消锁定。在光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这招非常管用。

10.Michael Frederiksen :
在iOS7上,调出多任务卡片界面以后,以可以三个手指向上滑,一次关掉3个后台程序:

11.Evan Thomas :
在一张照片中拍摄分身特效,叫做「全景技巧」。利用iPhone的全景照片模式,把朋友拍出好几个分身:

1. 拍摄时切换到全景模式(panoramic)。
2. 让对象摆好pose。
3. 慢慢移动相机,直到对象出画。
4. 让对象赶紧跑出画面,从你背后绕着跑到镜头前面,但是 不要入画。
5. 等他再次摆好pose,你再继续移动相机,完成拍摄。

12.Shrey Rawat :
双击空间键,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句号和一个空格,并自动切换到首字母大写状态(中文也能使用)

网友:
居然没有人赞!!!

开启辅助功能-语音-屏幕朗读,任何文本页面两指下滑屏幕可以朗读文字,速度可调。这样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和双眼,可以不用边走路边看手机了,还不伤眼,还有台湾腔,还可以同时播放音乐自动调小音乐为背景,简直赞爆了!
我上班时一边画图一边听知乎我会到处乱说吗?不过暂时不支持耳机线控,意见到官网反馈了。

开启“嘿,Siri”功能,在充电情况下可以在远处唤醒Siri功能,睡在床上让Siri设置提醒,问天气,等等都行,说“再见”即可以关闭。

在输入邮箱网页地址等情况下,长按“.”可以出现“.com”等快捷选项。

使用语音输入文字,可以事半功倍,识别度高,错误率低;完美支持中文和标点符号,如果你普通话比较好,可以连续不断输入你想说的话加标点符号,输入速度可以令你惊喜!

———————————————

补充屏幕朗读的另一个发现,最近在kindle上买了书看,由于很多零碎时间实在不方便阅读,平时也习惯听文字,试着同步账号到iPhone的kindle上,居然读完一页自动翻页,支持的太好了!
不过锁屏或切换到其他app后就只能读完当前页。把iPhone设置永不锁定屏幕,调暗显示,保留在kindle就可以连续不断地阅读了。

———————————————

再补充一下,要是学英语很多词不会读用这个功能,然后用它读读《诗经》什么的免去查字音也是非常高效的!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爱疯,前几天才偶尔看到原来原装耳机的线控功能这么强大。。。不知道是否有人和我一样out。下划线的部分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 音量键:

  • 调节通话和音视频的音量(地球人都知道)。
  • 拍照模式下按音量+相当于按下快门,多次按就是连拍,有了这个线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自拍问题了(特别是用主摄像头自拍)。PS:我是不会告诉你这样可以偷拍的。

  • 凹槽键:

  • 接/挂电话:来电时按一下接电话,通话状态下按一下挂断。
  • 拒绝来电:按住约2秒钟,然后松开。2声低嘟声会确认已拒绝来电。
  • 切换到来电并保留当前通话:按下1次。再按1次切换回最初通话。
  • 切换到来电并结束当前通话:按住约2秒钟,然后松开。两声低嘟声会确认已结束首次通话。
  • 启动siri:闲置状态下长按。
  • 暂停/播放:音视频模式下单击暂停,再次单击重新播放。
  • 上/下一个音视频:双击跳到下一个,三击到上一个。
  • 快进/倒回:分别快速按下2次和3次并按住。

网友:
到处搜寻+外加自己平时的使用经验,总结了以下一些。
在iOS7下验证均可用。

iOS7用户特别注意:
在使用时若有来电,则主界面是会出现挂机键的,但若是锁屏状态有来电,则是没有挂机按键的!
解决办法:按一下电源键为消音,快速按两下则为挂机!

1.输入文字、剪切、复制、粘贴之后想撤销时,晃动一下手机就会出现“撤销”(undo)按钮,再晃动一下又会出现“重做”(redo)按钮。

2.按住home键,同时按住iphone顶部的开关键,喀嚓一声,iPhone的当前画面就被截屏保存在相机的相册里了,无需安装任何第三方截屏软件。
若是使用小白点的用户,可以按以下步骤截图。
小白点--设备--更多--屏幕快照。

3在Safari中,只要点击状态栏就可以立刻回到网页的顶部。

4长按句号可以出现省略号,所以不用一个一个打

5当你在使用自带计算器时,如果本想按4是不小心按到了1,只要在数字显示区域用手指随便左右划一下就能del。

6.使用计算器时,若手机横屏放置就会出现多种函数

7.在网上看到了喜欢的图片,,只要按住图片几秒,iPhone就会弹出菜单询问你是否将它保存在相簿中。

8输入《》或()时,点击一下可一次性输入双边,按住不放可选择其中一边。

9内置英汉汉英辞典,在支持的界面或APP中长安选中单词,接着选择定义(define)则可查询。
且支持更多语言下载。

10.发短信的时候不必等待发送完毕就可以按下home键去做别的,放心,短信还是会正常发出的, 特别是彩信,发送时间比较长,其实不用一直等在那里的。做自己的事,让短信自个发送去吧。

11.多任务管理系统支持一次同时关闭多项任务。只要手指分别按住要关闭的APP并同时上拉即可。

12.来电时,单击POWER键是静音,双击POWER键是拒接来电。

13.用iPhone
自带浏览器上网看视频时,可以将两只手指放在视频(注意是放在视频框内)上,就可以控制全屏和缩屏。(和控制图片动作一样)

--------------------------------------------------------------------------------------------------------------------------------------------
若有其他发现则会陆续更新,已经知道了的朋友可以忽略这个回答- -

网友:
我觉得iPhone最强大的是itunes完整备份功能啊,你再也不用担心换下一部手机时候怎么办了
所有操作都是一键完成啊,连搜索记录都和上一个手机一摸一样

网友:
强烈推荐!!!!求赞求赞!

像一个魔术一样!

可以用来骗女神男神的手机号哦!

首先打开计算机软件(一定要大苹果才行)

用横屏输入你的手机号码,当然11位咯

为了更清楚,我截了图跟你们瞧

如下图

然后点+0*(

一定要这个顺序(其实聪明的估计一眼就明白了

此时的屏幕就变成了这样

如图

这时,你就把横屏再竖回来

如图

这时你可以把设置好的手机给你的男神女神看

重点来了!!

你随机输入一个9位数!是的!9位数!

然后点击   +

让你的男神或者女神也输入一个9位数!

如图如图

上图是第一个9位数!

再如图

上图是第二个9位数!

这时!!!

让你的男神女神点击=

是的!点击的就是=

然后就会变成这样!!

如图

然后你就骗他

是的骗他!!!

告诉他说这是10位数,需要横屏看

然后如图

然后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手机号!

是的!!

接下来,你就让他用自己的手机打这个电话

看看有没有人接

当然,这下你就能拿到男神女神的手机啦!

怎么样!!!

网友:
只要3步!可以同时实现两个常用功能的动作:
功能1:降低屏幕亮度(夜间玩手机必备)
功能2:关闭小白点AssistiveTouch(玩游戏必备)

通过连按三次主屏幕按钮,实现这两个功能
文末有更多技巧总结和免费资源福利

下面是实现方法:

第一步:打开设置—辅助功能—缩放
打开显示控制器,自定义调节可见度,最高放大级别2.8(调太高放大后屏幕什么都看不到,影响使用)

第二步:打开设置—辅助功能—辅助功能快捷键
分别勾选“缩放”和“AssistiveTouch”

第三步:连按三次主屏幕按钮测试
连按3次主屏幕,可以出现“缩放”和小白点按钮,根据需要选择

晚上用手机看书或者看视频的时候,就打开缩放—选取滤镜—弱光,可以让屏幕亮度更低(比系统自动调节亮度低一些),保护眼睛。
选择弱光模式

两个小技巧:
1.如果觉得缩放按钮太碍眼了,可以选择——隐藏控制器

2.如果强迫症担心连按3次主屏幕按键损伤手机,或者不方便,
可以在设置—通用—辅助功能—AssistiveTouch—自定义顶层菜单——添加图标任务为“连按三次”
(当然,如果你把小白点隐藏了,这个就用不了了,要再唤醒就只能老老实实按物理键了)

还有其他功能,在此稍微总结一下:
1.点击状态栏,可以快速回到页面顶部。
2. 拍照时长按屏幕上要对焦的对象可锁定对焦,上下滑动调节曝光量。
3. 双击长按耳机接听键可快进音乐、视频。
4. 从屏幕左侧向右滑动可返回上一层页面,
5.相册里面,点击右上角“选择”,然后滑动手指,可以快速选中多张照片。
6.屏幕从下往上滑,打开常用任务栏,向左划,切换到音乐播放器(或其他当前播放器,如喜马拉雅听)

7iPhone锁屏状态下,向左轻扫即可访问相机。
8.6s中,按压“控制中心”中的手电筒,唤醒3Dtouch ,可以选择不同的光线强度(弱光、中等、强光)

9.移除网页的杂乱内容:Safari阅读器使文章更易阅读。顶部搜索栏中左侧出现“≡”时,轻点它可以屏蔽页面广告,仅显示文本和照片,(如图)

10.自带输入法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功能,比如说话代替打字,识别率高又快。长按个别表情或者符号,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1.6s的3Dtouch功能,按压app图标可以调出常用功能,比如微信:

12.还是3Dtouch ,按压微信聊天对象(头像即可),可以预览聊天信息(以前按压这个,消息红点和红色的数字是不会消失的,简直偷窥神技能有没有!现在不行了~)

13.如果你正好在其他界面或者看视频玩游戏,这时有微信消息,,可以下拉当前消息,快速回复。(这个功能我不知道那个版本才有,我的是ios10.3.3的)
每次玩儿游戏的时候又不方便回微信界面进行回复,这个功能简直不要太好用!

以上,有新功能发现了会继续补充,请持续关注,

网友:
关闭简单密码后,反而可以用一个字符来解锁。

补充一下,如不放心使用单字母,可以配合使用带标字母(长按后出现)。

但请注意,不同键盘布局输入符号有区别。我曾遇到使用西文字符作为密码,但后来关闭了西文键盘导致密码无法输入的事故。

若采用此方式,建议在键盘布局中保留西文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