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独立显卡故障!

楼主(2017-11-22):
     接到同行客户拿来的机器说,开机不显,开机指示灯亮,我拿到机器接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跑到1.2左右还是没有显示,马上拆机,放到了迅维的CF360返修台进行加焊,经过加焊后通电能显示了,开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突然花屏,心想加焊是没有用的了,想到联想G470是双显卡,就动了把独立显卡屏蔽的想法,ATI的显卡本身发热量过大,屏蔽后会比之前性能比较稳定,没有了独立显卡后的性能也影响不大!因为独立显卡也是一般的,南桥是HM65的芯片,加上I5 二代处理器,应该是完美的!下面就是我改后的图片!

网友A:
是驱动里屏蔽得还是硬件屏蔽得!能再说详细点吗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分享很没分享有啥区别呀,不说改了哪里,动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驱动里屏蔽得还是硬件屏蔽得!能再说详细点吗楼主学习一下!!!!!!!!

硬件屏蔽
直接拆掉显卡芯片就可以了,G470的机器可以!

网友B:
直接摘掉独立显卡芯片可以?电路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摘掉独立显卡芯片可以?电路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G470不用
其它型号机器就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