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充电

楼主(2017-11-22):
不充电尾插清理干净没有灰尘。是不是尾插排线

网友:
先换排线试试看,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这个就不方便告诉你了  像你这样的客人  还是拿到专业的地方维修吧

网友:
看看电路图,一版是未插腐蚀导致的

网友:
先换尾插。。。。换线。。。  换电池。。。

网友:
先把所有外围排除了。在考虑主板

网友:
你试下,看关机能充吗?如果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的话,为主板故障。USB联机管损坏引起。

网友:
是啊先换线,线的概率高,从易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