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开机不充电 关机可以充电

楼主(2017-11-22):
苹果6     开机不充电   关机可以充电                   U2已经换过   充电IC 也换了汗是不行

网友:
这个应该按照机器不连机来修。。。。。。。。。。

网友:
还有USB管换了试试。通常我们都叫U2

网友:
把充电ic旁边的Q1701管-2/3脚短接

网友(2019-09-17):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6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