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听筒声音小

楼主(2017-11-22):
更换新听筒问题不能解决是不是防尘网的问题
苹果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个听网声音就大了

网友:
应该防尘网灰太多堵住了吧

网友:
先把简单的处理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个听网声音就大了................

网友:
VIP用户就拆下听筒网清洗下,客户就直接换听筒,再免费送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