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PU【5代 i5】 与【4代 i7】 综合比较哪个性能更好?

楼主(2017-11-22):
问题起源于选购15年新款的Macbook Pro: 【MacBook Pro - 购买13 英寸、15英寸或配备 Retina 显示屏的 MacBook Pro】其中, 一款13寸的Macbook Pro配备的CPU是: 2.9GHz 双核 Intel Core i5 处理器(5代)Turbo Boost 高达 3.3GHz三级缓存 3MB核心架构 Broadwell一款15寸的Macbook Pro配备的CPU是: 2.2GHz 四核 Intel Core i7 处理器(4代)Turbo Boost 高达 3.4GHz三级缓存 6MB核心架构 Haswell请问综合考虑,哪一款处理器的性…

网友:
题主给的链接里,确实一个是4代haswell,另一个是5代broadwell。

但是Intel的策略不是说每一代都会有提升,Intel的tick-tock规则是:一代进行架构升级(tock),另一代进行制程的进步(tick),如果是架构升级,那么单核性能会有一定的提升,但如果是制程的进步,那么大多数提升集中在功耗的降低上,虽然功耗降低能带来主频的提升,但这种升级就不如像架构升级产生特别明显的效果了。

haswell是架构升级,broadwell是制程升级。所以5代相对于4代来说,主要的提升是功耗降低而不是性能显著提升,所以对于Intel的CPU来说,如果核心数、主频、缓存都差不多的话,那么5代比4代不会强太多。

具体tick-tock的内容可以看这里:Intel Tick-Tock

题主所说的架构升级使得性能全面升级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比如P6到Core,Core到Nehalem,这些升级里都伴随着指令、流水线的优化(比如原来某些指令需要3个时钟周期的指令,现在只需要2个等等)。

但随着晶体管集成度的提高,Intel自Sandy Bridge开始,单核的性能提升已经明显慢下来了,尤其是台式机这一块,我的第一代i5至今性能仍然不错(也没准是Intel故意放慢的,为了防止AMD破产)。

相同参数就不说了,不同参数包括:一个是2核心4线程,另一个是4核心8线程,一个L3 cache是3M,另一个L3 cache是6M,所以哪个强哪个弱很明显。

所以,如果你要低功耗,选i5,如果要高性能,选i7,就这样。

至少目前来说,5代要比4代强的话,前提是核心(线程)数、缓存、主频等基本参数相同,这样才有比较的余地。

题主是做嵌入式的,嵌入式CPU因为本身起点低,所以每代的进步会很大,但台式机CPU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平缓的阶段,并且指令集已经不是限制CPU性能的主要原因了(Intel内部也是RISC微指令)。台式机CPU发展到今天,缓存、架构、流水线等基本上都逼近理论的极限了,目前能看到的未来可能是异构计算,所以如果没有黑科技出现,那么新一代CPU的性能要有革命性的提升还是挺困难的。

网友:
2.9GHz 双核 Intel Core i5 处理器(5代)

2.2GHz 四核 Intel Core i7 处理器(4代)
相比,即i5 5287U和i7 4770HQ相比。
然后...
然后...
然后这有啥可比的?明显后者秒杀前者。

网友:
题主百度“CPU天梯图”就一目了然了。基本上4到5代的差别才能让i5超过最早的i7的。

网友:
究竟哪个快哪个省电,前面的答案已经充分回答了。我只补充一下怎么看型号。

英特尔Core系列的命名规则是这样的:

对于英特尔处理器,没有绝对的规则说型号上哪个数字比较大性能就一定强,所以题主试图在不同的世代数(四位编号的第一位,也就是上图中所谓的「Gen标志」)和品牌档次标识(i3/i5/i7)之间寻找绝对的数字规则来判断性能高下,是注定没有用的。

比如说,i3-4370的性能就是强于i7-4600u的,因为一个是桌面使用不怎么考虑省电,另一个是移动使用的超低电压。如果你不看最后的字母明白处理器类型,那么前面的数字啥都不能说明。只有当世代数一样,最后的字母也一样,那么四位数中后三位数的大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性能的高下,数字大的性能高些。但这也不是按比例,比如4600并非比4500高了1/5的性能,纯粹就是个命名而已。

最后的字母都代表什么,请看这里:
英特尔 处理器编号:笔记本电脑, 台式机, 移动设备

那要怎么判断哪个比哪个更快?一方面你可以看性能实测(比如这个 http://www.cpubenchmark.net/high_end_cpus.html),另一方面如果是同一世代的微架构,比如同为Broadwell核心,你可以参考内核数、线程数、基本频率、睿频频率以及cache大小来比较哪个更强。

网友:
在供电和散热允许的情况下,i7的性能要优于i5。不过,apple那散热能压得住4核i7的45W?降频了就没有可比性。
至少在air上,i5-4210U已经降频成狗。

利益相关:果黑。

网友:
搜搜他们跑分高低就好,正常人不用动参数

网友:
来张notebookcheck网站(http://www.notebookcheck.net/Mobile-Processors-Benchmark-List.2436.0.html)的大图,随意感受下:

补充说明:
1.后面几列的灰色背景数据是各种评测工具的跑分,有的是越大越好,有的是越小越好;
2.为了对比,特意圈出了中间那个i7-2600K,它是二代酷睿的桌面次旗舰。

网友:
CPU方面四代I7强,GPU方面永远新U艹翻老U
PS
同产品线新i5怒艹老i7不是没发生过,在SNB到IVB上,三代的双核标压i5能艹翻二代双核标压i7(二代是有标压双核i7的,其实三代就是他的马甲...),原因在于制程升级之后功耗下降可以更激进的超频...

网友:
i5 5287U 双核四线程 15w tdp
i7 4770HQ 四核八线程 47w tdp
在长负荷工作下,笔记本u的tdp可以理解为总能量,架构差不多情况下,3倍能量提供等于i7比i5性能大3倍。

网友:
不用丝带的i7标准电压,就连三代的标准电压都可以秒爆五袋U系列的低功耗的,还有更低的Y系列的超低功耗,不是看i几,7不见得就比5性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