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C问题

楼主(2017-11-22):
今日接收一台华硕F80C本,故障现象是可以点亮电源灯,但是硬盘转一下就停止,硬盘灯不闪,怀疑用户误操作,导致笔记本BIOS丢失,因此,拆机准备刷写BIOS,但是找了半天没有看到BIOS的位置,主板众多IC EC ,没有标注BIOS的位置,
请问各位大神,
1.能否指导BIOS具体位置何在?
2.能否共享下BIOS文件,
跪谢!
以下上主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 还修吗,  , ,

是啊,估计都十年时间了,但是人家客户找到我,也不能不做,还是亲戚关系,更不好办了

网友B:
我不会与你说IO旁边那个就是,你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与你说IO旁边那个就是,你信吗

25l8005m2c这个???感觉有点迟疑呢

网友:
BIOS芯片基本都在io附近比平常8角要宽一些得那个就是!!!!!

网友:
第一幅图,看见一个芯片写着ITE 没有,左上不就是的,上面还点了白点

网友:
楼主算了还是出钱去找别人搞吧,最基本的都还不清楚呢,搞出其它情况更麻烦掉了

网友:
i/o边那个就是的,写下试试吧,八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