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G41MX-Q3维修记

楼主(2017-11-22):
今天讲讲昨天晚上修到的两块磐正G41主板,且两块主板故障都不一样。
首先上一张主板的正面照

先讲讲第一块主板的问题吧,开机自动上电能跑马短接开关针也能正常关机,插上内存第一个插槽挡代
码81 42,换个插槽挡F0 81代码,不插内存挡代码E0,用镊子刮两根内存插槽还是一样,分别测量118
238pin 分别为3.3V 3.3V,236pin 3.3V、 120 240PIN 0.8V, 1、67pin 0.8V,打内存的对地阻值OK,测
量完这些条件就认为OK了,其实在这里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了,就把目光转向时钟芯片,查完时钟
芯片也未发现问题,于是静下来想想会不会IO芯片呢,毕竟插电就自动上电了嘛,就直接换了个IO可是
代码还是没有任何改变,唯一有所改变的就是不自动上电了。在没有头绪的时候只能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有没有断线了。下意识的瞄了内存插槽旁边的的两个三级管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直觉吧,就打
了两个三极管BE,BC的阻值,量第一管子就发现问题了BC值为800多,而BE的值无穷大了,拆出管子测量
也是一样的,

就在料板上拆下一个麻利的换上,不在档81 42了,这时我就很好奇这两个管子到底是什么
管子,打开图纸 才发现这个是DDR3_PWROK信号,这时才意识到我内存的复位信号忘记测量了,如果早一
步量内存的复位可能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至此第一快板修复了。

再来讲讲第二块主板吧,插电发现无复为量测内存、桥、总线供电均OK,就是没有CPU供电,量测芯片条
件均OK,摘除上官打开示波器打上管G级波形,发现无任何波形,到此芯片条件满足无上管G级波形,直
接从料板换上芯片,再次测量上管G级波形已经出来了,麻利的把上管装上,CPU供电出来了,也跑马亮
机了,挂上平台看电视还没有看半个小时就死机了拔电从新开机变成了有复位不跑马了

无奈重新查查条件了,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就是看见有复位不跑马的直接去测量时钟芯片各个引脚的时钟还真让我发现
问题了,发现CPU无时钟麻利的换上时钟芯片,代码飞快的跑马亮机拷机两个小时OK了。

换完时钟CPU时钟出来了

网友:
DDR3_PWROK,这个第一次看到,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我也有一块g41的主板,但是运输过程中摔过,现在cpu风扇转无显示,好羡慕你们维修师傅,我也要去实地去学习去

网友:
DDR3_PWROK,这个第一次看到,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DDR3_PWROK,这个第一次看到,一般都不太注意这个.

网友A:
话说这个磐正这个主板有图纸吗,cpu没有时钟在哪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磐正这个主板有图纸吗,cpu没有时钟在哪测的

有图纸的,你迅维网上搜下就搜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磐正这个主板有图纸吗,cpu没有时钟在哪测的

在时钟芯片的43 44脚或者他边上有个330的排阻上测量也可以

网友:
主板亮机BIOS

网友:
内存的复位信号没有导致不过内存。。。修的不错

网友:
看来我手头上的这么G41也是这个信号问题,但没有图不知道藏在哪~~修得漂亮

网友:
维修东西经验很重要但更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