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超极本进水多处故障维修

楼主(2017-11-22):
同行拿来一台新款笔记本,说是进水了,进水机直接打开检测,打开后顿时惊到了,屏显处接口烧伤,屏线烧坏,这个机器是超极本带触摸的,烧的那么厉害换屏线就麻烦了,还不知道屏幕烧了没有,先不管这里了,先看看别的地方。发现电池充电电路露铜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修修看吧,不然钱了没得赚。先把屏线接口处烧伤的断开,充电电路处理短路后,主板已经没有短路,通电测试发现不开机,测量发现充电芯片不行了,型号:Z2262QIA,某宝一查好贵啊,25个大洋,关键买了还不知道机器能不能修好呢,但是都到这个地步了,我这好胜的心驱使我必须买。等芯片到了安装通电机器开机了,通过电流跑位确定机器应该好了,心中沾沾自喜,可是这才是第一步啊!屏线和屏线接口还要处理,触摸屏换屏线又麻烦,于是想到屏蔽接口飞线,想到就要做,刮板飞线通电测试,奇迹来了,屏幕亮了!!!附上图片望大家指教分享

网友A:
25元一个芯片好贵,幸好修好了,屏线接口19V烧了,只是烧线,运气不错

网友B:
运气确实不错,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就没心情修理了

网友C:
楼主好魄力!最怕遇见这种故障了,就算客户同意换板,还有屏线问题等解决呢。

网友D:
楼主厉害!不过芯片右边的锡看起来不干净

网友:
   厉害    理论 动手能也也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不过芯片右边的锡看起来不干净

这个芯片很多脚都是连在一体的,所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元一个芯片好贵,幸好修好了,屏线接口19V烧了,只是烧线,运气不错

是好贵的,主板刮板后发现只是19V短路的,断开供电,免得造成回路,修好运气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确实不错,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就没心情修理了

其实我当时一看到也是晕,就怕屏幕也少了,芯片就白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魄力!最怕遇见这种故障了,就算客户同意换板,还有屏线问题等解决呢。

谢谢夸奖,换主板和屏幕总成客户肯定机器拿走拜拜了,还好修好可以赚几百大洋

网友:
屏线也烧了,屏没问题不错了,上次遇到一个 屏上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