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1-ES3G rev1.1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7-11-22):
前两天,客户抱来了一台式机,说电脑就是关不掉,关机了12秒钟又会自动开机了。开机后正常使用没问题。试机果然如此,判断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客户可能是完美主义者,要我直接关电源插板算了,根本不管它。既然人家拿来了,叫你赚钱你还往外推,没这道理。这是闲话。
拆机,见主板上积着厚厚的灰尘,那先清灰吧,谁知清完灰后,竟开不了机了,感觉像掉在陷阱里了。好在是老客户,报价留机。
仔细观察主板清灰的部位,发现CMOS周边的有较严重的腐蚀现象,拆下电池架,发现有一处断线,补好试机,仍然不触发.但有时按压一下电池的位置,主板会自动上电,几秒钟后又掉电。
IO  IT8718F-S 100VBAT  3V正常,第106PWRBTSW开机,第103PWRON电平变化正常,第102SLP_S3电压没有变化,始终为0 ,看样子是SB没有信号返回来,毛病应该在SB 这边,但南桥3VSB 32,768VBAT这些都有,这时严重怀疑是不是有元件被腐蚀后清灰时刷掉了,
仔细看板子,位号D1的管子旁有发黑的焊盘,好像有元件少了,没有点图,也吃不准。上网搜了一下,看到迅维资料库的有文章说到这个案例,(参考案例:
http://wx.chinafix.com/case/diannaowx/487.html)
不过该文是R185。比较图纸和主板实际元件,推测丢失的元件就是INTVRMEN的偏压电阻,按字面意思应该是“内置稳压器使能信号”,图上是位号R200的数值为390K
为确认问题,用指针表10V挡接在元件位置,上电,点开关,主板顺利触发,关机也正常了,不再重启。找了一个330K的电阻搭接,修补处涂上绿油,收工。

网友:
大神!思路清晰~这年头都难得遇到修主板的了,以前学的那些早忘光了,要重学了

网友:
修东西细心很是关键。。。

网友:
楼主细心,其实有些故障是很好修的,多注意,稳定心态,就很快能发现问题。

网友A:
缺少INTVRMEN导致不能关机吗,我记得这个信号没供电貌似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INTVRMEN导致不能关机吗,我记得这个信号没供电貌似不触发?

是的,没这个电压,内部电压稳压器无输出,故障现象是不触发。
清灰前,这个部位还有腐蚀的残渣,还有一点阻值,可能勉强维持工作。但关不了机与它是什么关系,就解释不了了,期望有高手答疑解惑。

网友:
楼主修主板很认真,还在补线的地方,加了绿油,不知道有几个意思、

网友:
绿油加防护,好主意 。

网友:
思路清晰  解析详细  楼主实力还是蛮雄厚的   比较厉害

网友:
遇到很多关不了机的问题,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网友:
楼主威武!!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修东西细心很是关键  楼主实力还是蛮雄厚的   比较厉害

网友:
技嘉一般好多图纸的,不是ASUS不好找图纸

网友:
楼主,你这为什么清灰清出不触发,修好连关不住机也好了?

网友:
INTVRMEN -开启桥内部1.05v稳压器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还绿油固定,话说绿油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宣布死亡换板哈哈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老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顶一个

网友:
修的这真仔细,不错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