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150M-V PLUS不触发

楼主(2017-11-22):
手里有一块华硕B150M-V PLUS主板 不触发,开机针有3.4V电压没头绪,有么有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华硕

网友:
上U后,还是三板斧。有没有腐蚀,有没有发烫。有没有待机。有没有IO图纸
时序和H61、H81的差不多

网友:
好新·1还没过保吧··给售后··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返厂嘛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还没修到过,应该还有保修吧

网友:
io跟桥有跳变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断线了v

网友:
这应该是实体店的简化版主板吧,带V的,我原来的Z68V就坑过一次

网友:
卖的新的给客户,这个坏的返厂保修。

网友:
我也有一片,厂家也 修不了 。。。。。。。。。。。。。。。。。

网友:
查一下待机条件啊!这么新的估计也是很难找到IO的引脚定义

网友(2018-01-17):
开机针有3.4V电压是正常的在测量开机针到IO的线 测量IO的高低电平 测量IO到南桥的电路

网友:
卖的新的给客户,这个坏的返厂保修。关键是只有售后才能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