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维修笔记本电池 给点建议

楼主(2017-11-22):
做二手笔记本多年了  电池坏的太多了 发新的成本高  想弄一套设备I自己修修  降低成本 谁有相关的维修经验或者设备出售也可以

网友:
这个维修量也不是很大,,,,,,,,,,

网友:
关键是你 电池 外壳 拆了 ,不好还原 才是 老火的事情

网友:
电芯都老旧了,就算翻新了,使用起来也不好用吧,损耗太高

网友:
没多少利润吧,除非量很大,换全新电芯成本也不低

网友:
对  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妈拆了难还原

网友:
这个你可以X宝,买电池套件装上电芯就可以了,大概就十几块一套吧,有的还要贵点!不过这种壳一但装上了就很难拆下来了,你要确定好了再盖上壳!!!!

网友:
原来  我这也有维修的,翻新的, , 现在少了。 有的,更换电芯,也不行。

网友:
             有路子的话还是可以搞搞,毕竟电池弄的人不多,经常有人来我们这收坏电池但是他们都说拿去做充电宝了,,,

网友:
我以前修电动车电池呢,一般没有鼓包还行,一旦鼓包了或者时间长了老化了,就不行了。。。。。。

网友:
点焊机必须买的,修电池很简单的,我个人理解就是电池管理芯片与笔记本的EC通信,以及检测每一节电池的电量《电池串联》 假如有其中一节电池电量有异常,电池管理芯片控制电池电压停止输出。 一部分电池只烧保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