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K(板号:DAOGC2MB8F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22):
客户送来的板,联想SL410K,板号DAOGC2MB8F0,故障为不开机!
1.拆出裸板,上电电流0.025A,按开关无反应!
2.测待机电压,无+3VPCU!查+3VPCU出处,该电压由PU6(ISL6237IRZ-T)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输出!
3.量上管D级无电压!
4.量保险PF7一端有19.8V,一端无电压!保险烧了!
5.用二极管档位量无电压这端对地电阻数值为15,判断有短路现象!
6.拆出电容PC193,PC195,发现PC193损坏!
7.更换电容PC193和保险PF7,上电OK!
附该板的图纸点位图,以及BIOS供下载!

SL410K(DAOGC2MB8F0)图纸,点位图和BIOS.rar

网友:
维修很有思路和条理,检查很仔细迅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送钱的故障。。。。。。。。。。。。 每天来几台 就爽了

网友:
大短机也是送钱机!客户送来板,拆工都省掉,肉都送到嘴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