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两例主板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11-22):
今天都不知道咋的,一来就来了两台不通电的主机。第一块ONDA A55 。。客户送来说不通电,换电源测试,确实不通电,主板问题,拆出来看了看发现待机芯片烧穿了。
如图:

更换后成功亮机。。

第二例:

到手测试开机针有3.3,主板电子有3V,晶振起振,论坛找图纸
查待机信号 ,

最后:

亮机。。

网友:
不错,好希望也能成为一位维修师傅,准备去学校学习去

网友:
现在主板维修的都少了,,,,真的很好

网友:
1图的这个芯片华硕也爱用!修过几片了

网友A:
第二例 更换了电阻还是三级管? 还是两只都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例 更换了电阻还是三级管? 还是两只都换新?

更换电阻。。472...三极管跟门电路当时是拆出来排除短路。。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感谢,可惜没有足够时间把详细数据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世界    那么     大    ,楼主 技术那么好   要小白帮工吗

网友C:
台式机主板也修的那么认真啊 能给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主板也修的那么认真啊 能给多钱

一个运气好,另一个什么都是锻炼出来的,技术更离不开实际操作。。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导致开路,门IC也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厉害,我这几个板子都拿它无奈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耐心,现在主板单价那么低,说实话真不想修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18-03-26):
各位大师,咋能看会图纸啊呀

网友:
楼主威武,感觉修主板都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