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掉电

楼主(2017-11-22):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笔记本,如图,上电跑到1.5左右,反复重启掉电,修了半天,没有自己看USB接口,现在看了就是这么简单,usb短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A:
USb接口短路了吧

网友:
g450也会出现好多这种情况 捡钱的活

网友B:
联想的usb烂导致无法开机的还是蛮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usb烂导致无法开机的还是蛮多的,哈哈

是的呢,遇见不少了,好修的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短路了吧

是的呢,刚开始还没发现,修了半天别的地方

网友:
人为因素造成的吧 。不过楼主还能想得到, 已经相当不错了, 总没有走太多的弯路,而且也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很正常,没几个人修机器前仔细打量外观接口

网友:
联想的机器USB接口爱坏,我遇到过 掉电的,开机后不亮的,卡在开机画面,最严重的直接主板烧坏的都遇见过

网友:
台式机修过这种情况,笔记本USB供电应该是二级或者三级供电短路造成掉电保护。

网友:
你郁闷了吧,没有按步骤修机,哈哈哈,粗心了!  我也遇到过,回过头才发现,突然觉得自己好傻

网友:
额还没修到过,不过学习了,下次遇到先瞄一眼再说,

网友:
检查外观也是挺重要的

网友C:
还是得仔细观察啊

网友D:
维修这个东西怎么说啊。往往都是修好了才发现是小问题

网友:
还有很多看到USB坏了还插,觉得就USB没多少电压不会短路

网友E:
有些是这样子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是这样子的哈

新手上路,还请多多指教哈,: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这个东西怎么说啊。往往都是修好了才发现是小问题

小白一枚,还请多多指教哈,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仔细观察啊

是的嗯额,一般维修就忽视了这一点:daxiao:

网友F:
我修东西第一步就是先看,并且是仔细的看,就像看美女一样的看

网友G:
联想的机器USB容易坏,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USB短路,呵呵,这种是秒杀的节凑啊,只是你发现的太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不管什么问题 先扫描以下外观    哪有那么多高深莫测的问题 上来就开修 绕地球一圈 问题就在家门口 这 ...

嗯嗯,以后会注意的,主要是刚开始做维修,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东西第一步就是先看,并且是仔细的看,就像看美女一样的看

嘿嘿,明白了,做事认真仔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的机器USB容易坏,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了

老游,好久不见啊,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下次修机子还是看下全部接口为妙啊!

网友:
联想的 长期这样啊  多么的正常。。。。记忆最深的是G450 超级多。。

网友:
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接机后先仔细观察 很多时候会有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