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2开机上电到0.2a无显示

楼主(2017-11-22):
东芝L522  板号6050a2250501-mb-a03
故障:无内存,无CPU供电
        接到本子拆机开始测试各个供电点,有公共点,有3.3V有5V待机供电,再测发现内存同CPU无供电,然后找图纸看内存供电,而内存供电芯片是U6200,
测量U6200的供电都正常,开启信号SLP_S5#_3R 也正常,可就是DRVH 没有高电平发出控制Q6201 管导通,按照时序,是先要有内存供电正常才会出CPU供电的,
所以就先搞定内存供电先

所以怀疑U6200芯片问题,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就从淘宝发了3个回来,芯片回到装上一试,测量内存同CPU供电都出来了,最后装机一试亮机了,维修结束。

最后附上本机BIOS: 东芝L522

网友:
zheg这个机器有好多问题,比较坑。。。。。

网友:
TPS51117 多的不是 。。烂主板 乱拿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