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940X3L不认无线

楼主(2017-11-22):
  三星np940不认无线 客户开始是升级BIOS后不亮机 后来本人在X宝买了个BIOS刷亮机了 但是无线没认到 没升级BIOS之前是可以用的,想请教大家无线和BIOS有关系吗?机器好像是是i7六代的

网友A:
BIOS  会导致的问题 挺多的  也会导致无线网卡识别不到   有的机器可能要合成一下BIOS

网友B:
能发现硬件没有, 能发现只是 没有开启的话,一菜刀  砍掉 网卡的 一个脚 强行开启。。。 新款的是5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会导致的问题 挺多的  也会导致无线网卡识别不到   有的机器可能要合成一下BIOS

原机的BIOS me部分改过去不亮 也找了版本号的me刷就去也一样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现硬件没有, 能发现只是 没有开启的话,一菜刀  砍掉 网卡的 一个脚 强行开启。。。 新款的是56脚。。

。。。。。这个机器网卡是在小板上的,小板也换过 而且网卡是BGA封装

网友:
肯定有关系了,试试刷个某宝的bios吧,还有些键盘开关也会引起认不到网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