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H高频焊台 还没T12好用

楼主(2017-11-22):
原装T12头 或者进口材料做的T12   比203H 好用   大家发现没有

网友A:
在那个 方面上,, 你说的 焊EC还是 电容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 方面上,, 你说的 焊EC还是 电容 之类的

                               修手机

网友B:
第一次听说,T12比203好用。楼主也没有说清楚,什么T12什么203h
T12不懂,只知道有白菜,
203H有仿快克的,有快克的,还有其它牌子的,还有山上的,还有铝芯变压器的,有休眼的还有不休眼的,有按键式的,还有电位器版的。还有60W的头子和90W的头子之分。快克都有老版新版的。总之203H很乱,很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T12比203好用。楼主也没有说清楚,什么T12什么203h
T12不懂,只知道有白菜,
203H有仿快克的 ...

数显的T12焊台 加原装T12头     修手机    比国产203H 数显的   好用    ,不是快克的203H ,快克的没用过啊

网友:
有什么区别呢,936就还好啊

网友:
个人 感受不一样

网友C:
仿白光的  T12还能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仿白光的  T12还能用用

原装的 进口的 T12    国产的 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 进口的 T12    国产的 不行

焊台是原装还是白菜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台是原装还是白菜版的

白菜版不行   要好一点的板子   头子 要原装 进口的  不要买国产的 国产的头子基本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菜版不行   要好一点的板子   头子 要原装 进口的  不要买国产的 国产的头子基本 都不行

我的白菜 用着还行

网友E:
我的白菜也不错,3秒化锡,温度可调区间很大,关键是在英华家买到一些回温极快的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白菜也不错,3秒化锡,温度可调区间很大,关键是在英华家买到一些回温极快的头子,

我在他家买了个控制板和几支头子  控制板没有他说的几秒化锡 不过加热还是挺快的  头子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