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清理听筒网以后home键不能用

楼主(2017-11-22):
听筒网清理以后home键不能用了  按了也没有反应

网友:
如果是拆机清理的。可以考虑是不是排线松了或者断了。。如果是没拆机  就从外面清理了一下。。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了。

网友:
估计过桥线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拆机清理的。可以考虑是不是排线松了或者断了。。如果是没拆机  就从外面清理了一下。。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