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买的旧主板,独显上缺个东西,这个东西有用么?

楼主(2017-11-22):
如题,我买的笔记本主板,发现在独显上面看到少一个东西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少了这个会对什么有影响?卖家说这个东西掉了没什么的。
不放心,过来问问行家。圈出的地方掉了个小东西。谢谢。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A:
他说问题不大你就用 反正坏了再保修呗 反正有总比没有的好。

网友:
一个电容影响不是很大哦  来回运费麻烦 能亮就行了

网友:
电容。。。。。。没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大啊,小电容。问题不大啊,小电容。问题不大啊,小电容。问题不大啊,小电容。

网友B:
你就补一个下去呗,没什么的。你就补一个下去呗,没什么的。你就补一个下去呗,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补一个下去呗,没什么的。你就补一个下去呗,没什么的。你就补一个下去呗,没什么的。

怎么补?
这种电容哪里有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问题不大你就用 反正坏了再保修呗 反正有总比没有的好。

保修?二手的也有保修吗?你估计这个东西什么情况下会出问题?

网友:
电容  没啥大事

网友:
缺个电容应该没关系的,不影响亮机

网友:
一个把个 没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原来,少一个电容都可以开机。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少一个电容都可以开机。学习学习

其实很多地方掉了都可以照样 用的

网友:
问题不大 ,要是不放心 可以 补个 电容上去 (换显卡芯片上拆个电容)

网友:
掉了个电容没什么问题的,放心用就好。 实在不行可以补上一个

网友:
放心  一般只要能亮 就没什么大问题  电容这东西 少一个 还有其他的帮忙分担工作的  就像十个抬一样东西  少个人问题不大

网友:
问题不大啊,小电容。问题不大啊,小电容。问题不大啊,小电容。问题不大啊,小电容............

网友:
应该 不小心碰掉了  完全OK的  没有影响

网友:
  这种电容不在个把没问题    只要能亮功能正常就就行

网友:
小电容,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好玩 电容掉了啊 应该影响不大 点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地方掉了都可以照样 用的
是不是,电容一般在主板上都是虑波?

网友:
给卖家返回去吧 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显卡这个电容,如果不放心可以焊个上去啊,随便在其他板子上相同位置找个就OK

网友:
影响不大 想家就加上不想加就不加 么事

网友:
问题不大 啊, 小电容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