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 开机按f1掉电

楼主(2017-11-22):
DELL笔记本 版型号:LA-2881P
开机按F1掉电  求解     求 bos

网友A:
bios里可以关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可以关闭啊。。。。。。。。。。。。。。。

主要进不了bos  这就尴尬了......................

网友:
谁有这台机的bos  3.0的   发来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以前碰到过

网友:
主板放掉了吗

网友:
掉电还是重启呢?不按F1,就不会掉电吗?

网友:
咋使用啊 也没说教程之类的 不知道猫的账号密码能不能读出

网友:
描述的太模糊了。。!!!!!!!!!!!!!!!

网友:
行了行了   这台机要原装电源才可以进bos和进系统

网友:
你可以选把电池摘掉,短接一下,然后把电池装上,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如果需要BIOS,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个。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用大功率的就行了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机器,不知道原因啊

网友:
戴尔按F1关机我知道的只有电源不够  估计是90W的   你用的生死65w 的 所以带不起来   换个电源应该就好了

网友:
看看你                                的报错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一下·········dell不用原装电源会提示按f1···看还掉不掉电··

网友:
学习了  需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为啥按F1提示啥错误???????????????????????????????????????

网友:
提示按f1肯定有错误提示,不按提示做的话 ,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猜是没有用的

网友:
把bios清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