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HP版号:6050A2823301

楼主(2017-11-22):
接到的HP 14系列机器。没图纸短路保护了,查到是这个5V待机芯片短路,但不知道什么具体型号!只有代号 4M=3H 。各位有人知道的话 麻烦告诉下

  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690 691.HP本本图纸有有标记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去TB卖芯片的问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没意思 ,你这个笔记本这个芯片淘宝 芯片有卖的 ,要30-40块钱一个,这个主板还有修的价值吗? 同行的就放弃吧他们出不了几个钱的,散客的还有得搞一搞 报个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690 691.HP本本图纸有有标记的。

能具体说下型号吗
690是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意思 ,你这个笔记本这个芯片淘宝 芯片有卖的 ,要30-40块钱一个,这个主板还有修的价值吗? 同行的就放 ...

你倒是说型号啊,我的大哥啊!就想知道型号

网友C:
型号RT7291,在TB上搜索就有几个卖的基本30元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型号RT7291,在TB上搜索就有几个卖的基本30元左右

谢谢,及时雨。。。刚搜了一下,真有图纸。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及时雨。。。刚搜了一下,真有图纸。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