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J5 版号 MS-16J51 工厂BIOS

楼主(2017-11-22):
MS-16J5  版号 MS-16J51 工厂BIOS

网友(2018-03-03):
请问这个是南桥BIOS是吧,有没有EC内部程序啊

网友(2018-04-06):
刷了怎么不行呢,开机就掉了,有没试过可以的??

网友:
你的BIOS是坏的  。。。。。。。。。。。。。。。。。。。。。。。。。。。。。。。

网友:
BIOS  是好的 可以用的  我搞错了 不好也是。。。。。。。。。。。。。。。。。

网友(2018-06-18):
bios   是           坏          的
  凸(艹皿艹 )

网友:
亲测可以亮机     谢谢分享 ,不过我的外接显 内屏不亮可能机子还有问题  ,后续会继续更新

网友(2018-07-31):
亲测可以亮机   ,速度很快。  谢谢分享!客户机器有密码,还没进系统测试别东西。换南桥一定要刷BIOS。我的机器就是换南桥后 显卡和CPU电压都没有,电流0.2多。刷这个BIOS亮机。

网友:
                            这个市gonchangBIOS么

网友:
这个还翘刷了                              会不会好

网友(2018-11-21):
南桥是买的还是拆机的 型号一定要SR2C4吗

网友(2019-01-19):
我的刷了没有WIFI了 重新再找找

网友:
BIOS好的 刷了其他的也是一样 WIFI网卡坏了 谢谢了

网友:
下载个试试看,不需要合成吧?

网友(2019-06-12):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换了南桥电流只有0.2

网友:
BIOS好的刷了可以亮机速度也快

网友(2019-09-08):
这BIOS绝对是好的  换完南桥裸板开机0.15左右  刷了就好了 电流蹭蹭往上蹿

网友(2019-11-19):
南桥烧爆了换了后刷此BIOS确实秒亮。

网友(2020-05-27):
我的刷了还是一样进OS用半个小时掉电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

网友:
我的也一样掉电

网友(2020-11-25):
我的也是换了南桥电流跑0.2A,我下载刷了试一下

网友:
那么多人说可以怎么我刷了没效果

网友(2021-01-05):
BIOS是好的

网友:
换了南桥刷了这个资料好了。谢谢。

网友(2023-02-17):
刷了此bios可以亮机 无线跟网卡都找不到了

网友(2023-04-05):
亲测可以亮机   ,速度很快。  谢谢分享! 换南桥一定要刷BIOS。我的机器就是换南桥后 显卡和CPU电压都没有,电流0.2多。刷这个BIOS亮机。

网友(2023-05-14):
一刷就亮,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