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进系统黑屏,bios和pe,和安全模式正常

楼主(2017-11-22):
是进水机,ec处进水,其余地方估计也进水了,但是没有大腐蚀痕迹,开机不处罚,清洗完触发了电流上去了,果断接屏幕,结果暗屏,量了发现屏开启0,于是追到ec脚发现也是零,因为进水,所以量了下阻值发现阻值1.几,果断ec短路了但是只是没背光开启而已,直接拉电压,然后亮机正常了,但是并没有这么简单,进系统黑屏,bios和pe,和安全模式正常,重装机里自带的官方系统包,装完也是一样,让装gho版的装的过程中不出问题,但是一装上显卡驱动就又黑了,然后进bios只开集显,还是一样症状,然后外界显示器正常,,于是禁用集显,然后就好了,看图纸手动把apu_edp_pwm至高,灰屏,,,应该是apu坏了吧。。大家觉得呢,,怎么办,小白不懂

网友:
没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休眠信号检查一下,跟显卡是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ang guan wang xia zai xian ka qu dng shi yishi

用的就是官方额系统包装的系统,机里有留联想官方原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信号检查一下,跟显卡是没关系的

没休眠啊。。外接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C:
E555我记得EC带程序的,买个剪板的回来试试呗,毕竟背光是EC去控制开启的

网友D:
对的 买个刷好了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E555我记得EC带程序的,买个剪板的回来试试呗,毕竟背光是EC去控制开启的

直接下了个亮度调节软件,然后把显卡禁用掉然后给客户了,反正她也不玩游戏,修开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 买个刷好了的EC

其实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的主板,上面有个一模一样的ec是懒得试

网友E:
这问题看着EC的可能性很大啊,楼主应该给换换试试看。。。。。。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分析问题精确 值得借鉴

网友F:
像这样的机器,直接跟顾客说集显不能用,叫他用独显就行了,不然有时候越修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样的机器,直接跟顾客说集显不能用,叫他用独显就行了,不然有时候越修越坏了。。。

关键是amd的,只要集显有问题独显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看着EC的可能性很大啊,楼主应该给换换试试看。。。。。。

好烦我每次换ec都换不好,还不小心动到旁边的电阻电容,万一搞不开机就累了

网友:
这问题看着EC的可能性很大啊,楼主应该给换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1991-1-1.html

我看了下是不一样的问题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H:
驱动不安装还黑平吗

网友I:
直接把集显驱动关掉不就行了,跟客户讲都不 讲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把集显驱动关掉不就行了,跟客户讲都不 讲

人家要玩游戏呢,,不过也只能这样了,反正机器都修开机了,主要是如果客户想玩游戏,他想继续修,于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驱动不安装还黑平吗

不安装驱动不会黑,只要装上显卡驱动就黑了,或者禁用掉也不黑

网友:
没换个EC试试看,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禁用的 一般是独立的吧。。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