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 从自动上电到关机不断电的维修

楼主(2017-11-22):
一块华硕M2N68-AM SE主板,接电源自动上电跑码到D5不掉电,不能强制关机,换开关排针上的822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关机不断电,风扇还转,强按开关复位开关没一点反应,后换桥上边的822解决,晕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呢???我是小白 猜测而已